明伟s350改可调烧了,换零件后无电压

楼主(2022-11-10):
这从何查起

网友:
看到头疼,这种电源多复杂的。

网友:
板子都碳化烧成这样了,扔掉吧。。。

网友A:
如果灯泡大法通过,只是无输出的话,建议检查一下功率管前面的限流电阻

网友B:
一句从何查起?我竟无语凝噎?是呀,从何查起呢?

你起码告诉我们,你查了哪里?什么现象,咱们再接着聊。好不好嘛
要是从头查的话
1、插座有没有电?
2、电源线有没有断?
3、插头有没有开焊,虚焊,虚接?
4、电源板接线螺丝有没有电?
5、印刷版输入端有没有220v50hz交流电源?
6、保险丝是否完好?接触是否良好?有没有开焊,虚焊,虚接?
7、输入端电容,电阻,电感有没有损坏?烧毁?短路?开路?有没有开焊,虚焊,虚接
8、整流桥交流输入端有没有220v50hz交流电源?
9、整流桥直流输出端有没有310v直流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灯泡大法通过,只是无输出的话,建议检查一下功率管前面的限流电阻

目测楼主板子上没有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楼主板子上没有保险丝

估计是炸了

楼主:
1835三极管坏了有啥可以替换的呢,网上好贵,从其他板子拆了个,网上说c3074能代换,看了看频率低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句从何查起?我竟无语凝噎?是呀,从何查起呢?

你起码告诉我们,你查了哪里?什么现象,咱们再接着聊。 ...

这些基本的早测了,后来发现d1835附近短路,排查完管子短路了

楼主:
ok了,管子短路了

楼主:
虽然没用上先留着

网友C:
收藏备用,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藏备用,非常感谢

其实没用上

网友D:
莫名其妙的提问,这个电源修改,使用不当,坏了,基本换管子就修好了,,,,会修还这么问,一开始就何从查起?让人不知道如何回答。

网友:
不赞成改可调,可靠性不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莫名其妙的提问,这个电源修改,使用不当,坏了,基本换管子就修好了,,,,会修还这么问,一开始就何从查 ...

换管子是前人的经验,实际自己没有检查能力,纯属瞎猫撞死耗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没用上先留着

步骤很详细,收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管子是前人的经验,实际自己没有检查能力,纯属瞎猫撞死耗子。

是啊,能有经验借鉴也不错了,改90V那个炸了,换3个管子,其中一个是1620。。。但是想要入门,不仅要看懂电路,还要懂跑电路,吃透芯片工作原理,还要会计算元件公式,,,平时不好学习,碰上这都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能有经验借鉴也不错了,改90V那个炸了,换3个管子,其中一个是1620。。。但是想要入门,不仅要看懂 ...

咱业余的就不用想了,你瞧我这个,改好了,装机的时候不知道哪里短路了,灯泡一闪就个噶屁了,检查的方法都是网上找的,最后测了一下两个管子坏了,连测管子的方法都是网上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莫名其妙的提问,这个电源修改,使用不当,坏了,基本换管子就修好了,,,,会修还这么问,一开始就何从查 ...

问题是换管子没修好,往后查发现三极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