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萌新想问缓存和容量必须是1M对应1G吗

楼主(2022-11-10):
可以小容量用大缓存吗,比如256G配1G缓存,性能比256G配256M有提升吗

网友:
你想问的是电脑还是手机?
其实都和美女一样
越大越好

网友A:
要看固件吧,不同厂商的缓存策略不同,慧荣一般都是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固件吧,不同厂商的缓存策略不同,慧荣一般都是1:1

也就是说慧荣主控就算上了大缓存但是他也只会按照1:1配吗

网友:
但是也见过好多128g盘配的是256缓存。多出来的缓存可能是用于缓存小数据,但是测试4K速度又测不出来区别,可能对延长寿命有好处。

网友:
反正我给我的256g盘焊的512m缓存(没找到256m的)也没啥问题
感觉如果写固件的人比较懒说不定直接是当小容量的用

网友:
慧荣主控一般都是缓存大于等于硬盘容量

网友:
已知慧荣59H/G可以128M开1TB,群联3012也可以128M开512G,不需要1G:1MB,反正有就行,56K 46EN 58H 60G 62EN都要求1G:1M,多了也用不上,跑分啥的都一样测试架开得多了,实测过32G配512MB跟128MB没区别

网友:
慧荣的 46en  58h  56k等,都是1m:1G ,但是可以用大缓存开小容量,比如 512m开128G,而且开完之后,明确是512m缓存,但是没区别。

网友:
好多128g盘配的是256缓存。多出来的缓存可能是用于缓存小数据,但是测试4K速度又测不出来区别,可能对延长寿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