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N8P怎么快速解锁BL?

楼主(2022-11-10):
今天下载个https://s61.lanzoug.com/11100700 ... 2&mp=0&co=1,应该是运行BAT或者是PY脚本吧?但是运行的时候出现Python 已停止工作,搜索一个在cmd中输入 Jupyter notebook 启动Python,或是在Python代码运行过程中,提示 Python已停止工作?
解决方法
Python代码在运行过程中内存需求过大或进入死循环,和操作系统冲突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运行中输入Regedit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定位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Windows Error Reporting,在右侧窗口中找到DontshowUI,双击打开将默认值“0”修改为“1”。
的结果,按方法改完后不会出现Python 已停止工作了,但是运行后不是没有反应!后来把原来下载的绕过联发科存储认证的脚本,也不能用了,和以前一样都是一闪而过,更改打开程序也没有用!卸载重新安装Python 也没有用,不知道为什么!听说这个工具别人用的都可以呢!官方的还要等待168小时!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锁BL吗?或者我现在怎么才能正常使用??谢谢了

楼主:
就没有人能帮帮我吗?怎么才能解锁BL,比较急,还有我的python怎么就不正常了呢?就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pip install pyusb pyserial json5以前运行完成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pip install pyusb pyserial json5以前运行完成不是这样的

已经解决了!原来这个不是用python运行的,而是在CMD里面输入运行的!

楼主:
今天才知道,昨天晚上有个人远程帮我弄了一宿,不知道他是怎么成功的,反正手机解锁了,python还是不能运行PY脚本,今天电脑就不行了,刚才重新安装的系统

楼主:
重启后安装python,后运行pip install pyusb pyserial json5不行,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新打开一个CMD窗口输入运行,结果通过了!

楼主:
pip install pyusb pyserial json5是什么?为什么运行了才能执行PY脚本?

楼主:
知道这次为什么PY运行不了了,下载的解锁脚本运行时提示系统错误api-ms-win-core-path-l1-1-0.dll,在网上下载的放在系统文件夹下,就这样了,应该不是DLL的问题,因为下载过两个不一样的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