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逸AD-68功放维修,工作2小时左右保护,显示屏出现 PROTECT

楼主(2022-11-10):
天逸AD-68(没有后缀)功放,工作2小时左右保护,显示屏出现 PROTECT。没有了输出。
关机再开机,又能正常工作。但是,过1-2小时后,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怀疑电路某个元件过热工作,稳定性不良。
请问各位,是否有此功放以往的维修通病?
谁有这个型号的电路图提供下。
方便检查维修,谢谢啦

网友A:
用手摸哪个温度高。或用温枪。

网友B:
关机再开,这就和温度没有什么关系了

网友C:
恒流源LM317性能不良,发热,换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摸哪个温度高。或用温枪。

左右声道对比,温度差异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机再开,这就和温度没有什么关系了

关机再开,再过1-2小时出现故障。
所以,比较怀疑元器件在较高温度下的性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流源LM317性能不良,发热,换个新的吧。

以前有过类似的维修?
如果是性能不良,理论上发热应该比较明显。
但是,手摸LM317的温度,左右声道差异不大。

看下要不要换个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有过类似的维修?
如果是性能不良,理论上发热应该比较明显。
但是,手摸LM317的温度,左右声道差异 ...

看网上介绍好几例此故障都是换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网上介绍好几例此故障都是换这个

好的,感谢提供的这个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提供的这个信息

没有相关资料,你还是逐个检查发热的元件吧。

网友C:
天逸68功放显示protect 被保护无输出    https://tieba.baidu.com/p/5379913238

网友:
看起来还真是通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逸68功放显示protect 被保护无输出    https://tieba.baidu.com/p/5379913238

网友D:
关机再开用热风枪吹,吹到哪个原件提前关机了换掉

网友E:
中点电压不稳定,看可调电阻虚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机再开用热风枪吹,吹到哪个原件提前关机了换掉

这个方法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点电压不稳定,看可调电阻虚接了

电压放大级的倍增电路有一个可调电阻,检测过,焊接良好。

楼主:
网上找的 AD-68 PRO 的原理图,和 AD-68 类似。可惜图片的细节内容看不清楚

楼主:
上图,AD68的用料和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