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机顶盒巧改“游戏机”后续——开启iptv功能

楼主(2022-11-10):
即前贴:旧货捡漏个另类机顶盒巧改“游戏机”(eedoo CT310)测试后,近期又做了后续研究,上文提到的 iptv功能成功“解锁”,付出一点点时间“折腾”作为代价,还搞乱了上一个Batocera系统,后来多方查询搜索,发现是系统本身过旧,所带插件版本底,附带插件不足造成。重新下载新版本后解决。我把截图放上来,大家边看边听我叙述:
机械硬盘已经换回固态,刷好并展开系统要比之前快很多,毕竟测速固态读取是150M/s。硬件方面也就动了这个,每次从新“刷”机还得拆硬盘实在不爽。

新系统启动界面多了很多提示。还注明严禁商用

这游戏主界面,背景是动态的,小姐姐是可以动的。

按空格看系统版本,较5.25版本高了一点点,但明显感觉操作更丝滑了些,兴许是心理作用,也可能是固态发挥了作用。

这次主要是“解锁”测试iptv的功能,让它能彻底发挥机顶盒作用。顺便说一下记得先将这个机顶盒连接局域网,并且能在pc端的网络能够看到Batocera主机(此机顶盒)的文件夹,才能继续。

按提示在设置里面找插件,果然已经自带。下面就简单了。

启动挂载,进入插件设置

在这里把iptv播放所需的视频源地址列表文件导入即可。记得在kodi中修改位置为本地,因为需要通过局域网由电脑拷贝进去,源地址文件到网上去找,有个重点提示一下,各省市的电视台可能都会转发iptv视频数据源地址,并且会有当地的数据源产生,最好根据所在地选择就近的数据源文件,这样能够提高视频播放成功率和流畅与否。我一开始就犯了这个错误。至于数据源地址文件网上找就行,文件尾缀是m3u8

可以看到我导入的两个m3u8文件,有一个尾缀写错了,被识别成立音乐列表文件。但最后不影响iptv插件的使用。

退回kodi主界面打开电视,选择遥控器图标开启,稍等就能看到画面了。此机顶盒我接显示器观看,还需要外接音箱,估计接电视就省事了。

看一下列表,数据播放有点卡,而且还会假死机,后来发现播放时要换台需要先按键盘X键关闭数据流,再选择其他频道播放就没事。开始找不到原因,但不停的缓冲数据让我不爽,再上网找找数据源。

果然还是找到了本地的数据源文件,不废话,拷入机器,方法同上。这次列表全面,而且后面还带台标。

看电视基本能做到秒换台。

看看本地电视台,已经很久不看电视台节目了。估计以后也很少看。

本次“解锁”也就折腾的过程很让人入迷,后续看节目就乏味了。还是拆那本色,重在——折腾。
谢谢观赏,欢迎拍砖(下手请高抬)

网友:
竟然还可以有这样的操作,感谢分享,收藏起来

网友:
刷机,可以这样利用

网友:
应该把内存升级4G或以上

网友:
实际功耗怎么样

网友:
这也太夸张了吧,居然用上散热器了!

网友:
这玩意做机顶盒功耗不小吧

网友:
电视功能完全可以去掉 现在的直播没有一个能看的

网友:
现在还有几个看电视的

网友:
弄了个机顶盒,用来投屏给孩子上网课,起码屏幕大了点

网友:
现在确实没几个人看电视了

网友:
海鲜市场上卖的好贵的说,这东西超过50都毫无价值了

网友:
感觉这个不是机顶盒 是电脑

网友:
好牛逼的机顶盒

网友:
查了一下,这就是个电脑的嘛  ……

网友:
厉害了,小鸡办大事!IPTV源哪里找?

网友:
好大的机顶盒

网友A:
这个对系统要求高吗?

网友:
,继续深挖潜力,看看还能弄出点什么好玩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系统要求高吗?

x86平台主机都行。我试过ATOM270都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