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修复损坏的 JMS578 SATA3 to USB 转接线

楼主(2022-11-10):
由于长时间使用,我们得到一根坏的  JMS578 SATA3 to USB 转接线
现在来修复一下

首先 JM578 的特性是,不接硬盘时 插在电脑上,一般不显示空磁盘
所以在磁盘管理中,插上好的 JMS578 转接线也是看不到空盘的

那我们来接一个固态硬盘,插入电脑
观察磁盘管理

(示意图)
会有一个类似上面的盘,显示一下马上消失
因而推测大概率供电问题

测量显眼的几个电容,没有什么短路

现在注意力到了L3这个电感上
对应原理图的这个位置

可以看出来,能提供最大 1.5A 供电的才算合格哦
这也就找到之前 7x24 情况下使用,接 15mm 厚机械硬盘,时间一久,不但机械盘带不动,就连普通固态都带不动的原因了
电感罢工了呗

鉴于产品的价位,这就是个垃圾叠层电感没跑了

现在我们来换了它

正好手里有个之前拆东西拆出来的电感,尺寸比普通U盘上使用的电感大一些
跟这个焊盘相配
(由于以后不打算用它接机械盘了,因此对电感的参数【电感量】和【额定电流】就没有太在意)

这是换好之后的图

(之前主控被我加焊之后一通测量,啥都没发现

接硬盘插电脑,现在可以正常显示出盘了

使用工具也可以看到 固件版本

装上外套,假装没拆过

热熔胶大法固定

完毕
感谢观看!

网友A:
大佬可以科普一下电感吗,尤其是上面的丝印搞不清楚,哪些封装的电感电流大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可以科普一下电感吗,尤其是上面的丝印搞不清楚,哪些封装的电感电流大这种的, ...

比我懂这个的多了去了。。。

原来板子上那种是叠层的,一般小厂的叠层电感能提供的电流,比不上绕线电感的电流
大牌除外,比如村田也有叠层可以提供较大电流
换上去的那种应该是绕线电感,外边包了个屏蔽层,里面是线圈,比较稳定,寿命也长

数值的话,好像体积越大,数字越小。固态上面的那种更大的常常印着2R2

个人浅见

网友:
好像学废了,想起之前折腾的一个光驱貌似也是这情况,闪一下图标就没了。啥时候也试试

网友B:
原来电感也会坏

网友C:
原配的电感的通过电流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配的电感的通过电流应该不大。

是的,9mm 厚的机械硬盘估计要 500~700mA
15mm 厚的供电要求只会更高

网友D:
线圈绕的电感会过流发热i烧断?这种也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圈绕的电感会过流发热i烧断?这种也烧坏了?

开头的链接有拆解过程。原来的是一个叠层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电感也会坏

高概率老化了

网友:
挺好的,省了10几块

网友:
思路清晰,挺有启发

网友E:
楼主,那2个附件能给个度盘下载吗?下载要过百m币啊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那2个附件能给个度盘下载吗?下载要过百m币啊

55是系统设置,我只设置了5M币

最近发现发个帖子赚M币挺轻松,比如我这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2724-1-1.html ,轻轻松松得到 110M币

实在是不想用M币的话,私信加我发你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啊

网友:
嗯 又学了一招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短接不行吗?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那你说电感的位置为啥不用0欧电阻代替,或者直接连电阻都省去,画成通路

网友(2024-02-27):
先收藏了,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