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升级过欠压脱扣器为雷电保护过压脱扣器

楼主(2022-11-10):
前一阵儿买了个过欠压脱扣器,回来后测试时直接冒烟了,联系卖家让发回更换,可是没有运费险,几元钱的小东西不够运费,在联系卖家商讨运费谁出,卖家直接不理会了,没办法,自己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复,

打开一看,线圈烧毁,可控硅烧毁,没什么修理价值了,而且其电路和脱扣线圈用料太精简了,测试开关是把线圈直接连上220V,一旦卡住无法脱扣,那么细的线,能不烧嘛,而且这种直连根本无法测试电路好坏。

烧毁的过欠压脱扣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1304-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于是想,是不是能利用其配件再DIY一个质量用料都好些的过压脱扣器,摸索电路,查找资料,设计了一个带雷电保护过压脱扣器,因为现在的家用电几乎没有欠压的问题了,但是还有过压问题,

也就是人为误接错相,造成380V电压进入家中,还有调节电压过高,几年前家中就因为电工调错电压使家中电压升至260V左右,幸亏时间很短,没有损坏家电,所以,我设计的脱扣电压为256V左右,
比厂家的270V略低,按脱扣器内部尺寸画好板后,发现板上很空,就把雷电保护电路加上了,这样可以防护一些雷电感应电压损坏家电,因为空间有限,不可能做成一级防护,能防直击雷,

只能作为简易二级防护,把一些感应电压接入大地就不错了,不会用立创EDA,所以PCB板画完,在淘宝找了一家5元打样的,等板子时重绕了线圈,一个星期后,板子回来了,裁板,焊接,安装,

测试时发现无论调多高电压都不跳闸,各种调试,换各种阻值电阻,都不行,测试电阻上的电压变化很小,尤其是到设定电压时,电阻上的电压几乎不随着调压器上升,想起来可控硅的触发电流有要求,

手头的单向可控硅是普通的,触发电流是毫安级的,这个电路的电流是微安级的,于是又查询资料找到高灵敏触发可控硅X0405MF,这个型号卖家很少,找了一家,下单,等了两天去看,还没发货,

联系卖家,说没货,我说没货你通知一下啊,让我傻等,又换一家下单,4天后到货,这回好了,测试很灵敏,但是电压跟我计算的差别太大了,我算的256V用13K左右电阻,但实测是7.5K阻值,

搞不懂原因,有懂的大神指点下,反正按实测电阻值测试一切正常,很好用,雷电保护没法测,只能祈祷零件都是好的了

网友:
过欠压保护器比较好一点?

网友A:
防雷的装电磁铁后面才能更好的起保护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雷的装电磁铁后面才能更好的起保护作用吧

我考虑是万一有雷电,可能把线圈击穿或烧断,所以就设置在进线部分,这样就是万一有雷电,也可以保护后面的线圈和电路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考虑是万一有雷电,可能把线圈击穿或烧断,所以就设置在进线部分,这样就是万一有雷电,也可以保护后面 ...

跨接零火线的那个可以接电磁铁后面,这个就是过压保护的,选对型号的话,后面那些电路都可以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跨接零火线的那个可以接电磁铁后面,这个就是过压保护的,选对型号的话,后面那些电路都可以不要了 ...

应该不可行,如果可行,那些厂家还不都用了,毕竟便宜许多,压敏电阻的特性,一旦过压很容易击穿,这样也就只能用一次,不能重复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可行,如果可行,那些厂家还不都用了,毕竟便宜许多,压敏电阻的特性,一旦过压很容易击穿,这样也 ...

和电磁铁串联后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因为压敏电阻精度比较差,而且电压没达到时电流也是曲线增加的,容易误动作,所以做出来产品动作电压差别很大才没有厂家这样搞,用271K的压敏带220V继电器,动作电压在230--350V不等,和继电器品牌有关系,和压敏电阻的误差值有关系,甚至温度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