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2寸电视机3合1板子故障怎么修

楼主(2022-11-10):
各位亲们
家里老人有台 创维32寸的电视机突然就坏了
上电指示灯不亮    于是我拆开 看了下    好简洁的一块板子  3合1

目前检查 开关电源部分 初级正常的  上电一瞬间 后级是有输出的    怀疑后级有大短路   测试12V 输出 直接短路了   小白一个 也看不出 哪里短路了!

上个图 请大师看看!!
感谢各位 热心的坛友
按照坛友指示   检测并联的2个直插SB5100肖特基 剪断一脚测量是击穿的
逐对后级电路通断测试 未发现对地短路     待更换 SB5100 再测试!!

网友A:
估计难修,创维的电视真容易坏,我用过一台,一过保修期就坏掉了

网友:
光看能看出短路吗,用万用表电阻档测啊。

网友:
次级两个二极管测下,最好断开测。

网友:
断开后级电路逐个可疑元件测量一下!

网友B:
找个12V直流电源,怼在供电端直接烧机,看哪里发热就知道问题了,再拿万用表挨着排查周围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难修,创维的电视真容易坏,我用过一台,一过保修期就坏掉了

现在电视都买华为,不买创维

网友:
短路最好修了

网友:
并联的那两个插件二极管最容易短路,建议先测量一下这两个二极管。祝你好运!
                                                     西安众诚数码科技维修

网友D:
板子看起来还行,这么不抗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看起来还行,这么不抗造吗

过热坏的吧,能给发热大的板子加个静音风扇是最好了,寿命至于增加几倍,可惜人心老了。

网友E:
直接上烧机大法就行了,这种板子烧最简单,也不心疼,大不了换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电视都买华为,不买创维

某为加入电视领域也就两三年的事,学小米玩堆料,却不玩性价比。

网友:
既然是小白一个,就别瞎捣鼓了,直接换板,费用不会贵到哪里。

网友:
短路应该最好修了

网友:
这种三合一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看起来还行,这么不抗造吗

电视买来 老人都没怎么用!!  想用了 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12V直流电源,怼在供电端直接烧机,看哪里发热就知道问题了,再拿万用表挨着排查周围电路 ...

嗯 烧鸡法 试试看  不行 买了板子 才  50块  能修就修 修不了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上烧机大法就行了,这种板子烧最简单,也不心疼,大不了换一块

办法是不错,但他说了,自己是小白一个,拿什么去烧?可能他根本就不明白什么叫烧机以及怎样烧。就算找到故障元件了,换的时候搞不好也会将板搞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难修,创维的电视真容易坏,我用过一台,一过保修期就坏掉了

短路故障其实不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