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空调 -- 贯流风叶轴套 -- 更换为滚珠轴承

楼主(2022-11-10):
家里的美的空调,风叶工作时噪声太大了,决定拆开清洗一下。

拆开发现贯流风叶布满灰尘,必须把风叶拿下来慢慢清洗。
PS: 这台空调要拆下风叶必须和电机一起拆下来。

风叶太脏就不放上来了,这是用刷子刷了半天的结果:

这是电机对面一端的轴套,纯橡胶的,没油了,加了点油。

后来一想,干脆换成滚珠轴承算了。
量了一下尺寸,外径 32mm 内径 6mm。

PDD 上找到尺寸合适的包胶轴承,内径 6 外径 30 厚度 9。

橡胶轴套 VS 包胶轴承:

外径 30mm 果然小了一丢丢:

电工胶布走起:

抹点玻璃胶在外径,防止脱落,刚好塞进去。
试机运行,完美。 图片中风叶已经在转了。

网友A:
有些轴承声音更大,比如电脑风扇,高转速的无刷轴承风扇噪音大得很,参考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轴承声音更大,比如电脑风扇,高转速的无刷轴承风扇噪音大得很,参考服务器 ...

服务器风扇转速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服务器风扇转速太高了

动静也很大,参考直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轴承声音更大,比如电脑风扇,高转速的无刷轴承风扇噪音大得很,参考服务器 ...

那不是轴承的声音,是扇叶切空气的声音

网友:
含油的安静,不过油少没了就阻力大

网友B:
这东西换轴承噪音改善也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换轴承噪音改善也不大吧?

换轴承和原轴承加了油效果差不多。
但原轴承很容易没油

网友:
拆过三菱的贯流风叶,有点难度,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寿命肯定是延长啦!

网友:
滚珠轴承肯定很好,耐用,顺滑

网友:
包胶轴承是亮点

楼主:
可惜没有 32mm 的

网友C:
纯橡胶?里面应该有个塑料珠的

网友:
换后的效果一定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橡胶?里面应该有个塑料珠的

没有的哦,没有耐磨的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的哦,没有耐磨的环了

没这个那是响得厉害了

网友D:
原机的橡胶轴承不行了吗? 我家的用了20年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机的橡胶轴承不行了吗? 我家的用了20年都没事

能用,吱吱声有点吵。把扇叶清洗,轴承加油后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