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测试一下电动车电池容量

楼主(2022-11-10):
疫情封控在家,闲着没事,把电动车电池拆下来检查一下
电池是48V20AH的超威电池,买的二手电动车,老板给配的二手电瓶,600W的电机能续航二三十公里
感觉电池不太行,拆下来均衡一下,也测试下容量

拆下来以后发现电压基本一样,所以就并联一起充电了

刚开始设置的13.8V,8.1A
后来感觉有点低,调到了14.4V,电流没变

充好电以后测量了下内阻(忘了拍照了),最左边带条纹的电池大概45毫欧,其他三个基本在15-20毫欧
隐约感觉左边有问题

静置半小时左右,单个电压降到13V左右开始放电
放电仪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仪器本身(约180W),还有一个外挂600W电子负载
这个功率比较大,所以用负载放电,容量测试仪只负责控制截止电压,电压设为44V
电流通过左下角电位器调节,约8A

温度比较高,所以直接拆了上盖,更好散热
两个暴力风扇同时运转,太吵了

放电到11.95AH时候发现最左边的电池只有10.5V了,另外三只还在11V以上
在放下去估计最左边的要过放

暂停放电,提出来最左边一只,另外三只重新设置截止电压33V,电流5A,
这个功率比较小,就不用后面电子负载了

最后放电到14.94Ah结束
右侧三只容量还可以
最左侧容量略低,内阻大,回头看能不能找个修车店去淘换一只
如果整组容量一致,跑30km以上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
有放电仪测容就是好,每块电池分别测是不是更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放电仪测容就是好,每块电池分别测是不是更准确?

分别测试有点麻烦,也不太有必要

网友:
放电仪怪美

网友:
我用这种

网友B:
45毫欧这个有点高了啊,,快废了

网友:
这测试仪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毫欧这个有点高了啊,,快废了

是的,所以准备换一只

网友C:
我有一块要报废的12V电池很奇怪,1A左右放电时电压会马上降到7~8V,然后再慢慢回升到10.xV,不知道怎么去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块要报废的12V电池很奇怪,1A左右放电时电压会马上降到7~8V,然后再慢慢回升到10.xV,不知道怎么去解 ...

内阻大,废旧电池都这样

网友:
搞的设备不错,挺好的

网友:
设备不错,专业

网友:
30km太短了。

网友D:
我的60V20AH的电车,也就开不到30KM吧,平常算好是骑3KM充电1个小时,最多充8小时就充满。
每次充满电记录下码表数,估计骑了10KM就充电了。码表是跟手机导航调整了速度的。

网友:
不错,谢谢楼主提供测试数据,这给我的均衡充电提供相关数据参考。
顺便问一下,电池容量测试仪有制作资料吗?我想自己制作一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60V20AH的电车,也就开不到30KM吧,平常算好是骑3KM充电1个小时,最多充8小时就充满。
每次充满电记录 ...

继航里程这么短?是不是电池组里面有一两块电池不行了?骑行10KM后,立即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各个电池的电压,如果有哪只电池的电压在11V及以下的,说明这只电池不行了,要更换了。建议你以后使用均衡充电,这样每块电池都可以充满电,使寿命延长一段时间。

网友E:
你的测试仪不错哦,能否提供制作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继航里程这么短?是不是电池组里面有一两块电池不行了?骑行10KM后,立即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各个电池的电压 ...

以前有单独拆电瓶再并联充电,嫌麻烦很久没有拆电瓶了,看网上有充电均衡器可以买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测试仪不错哦,能否提供制作资料?

能力有限,买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