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焊元件的时候大家松香怎么用的?

楼主(2022-11-10):
直接烙铁头蘸一下松香再蘸一下焊丝?

还是先把松香溶解于酒精,
再用刷子把松香溶液刷到元件管脚呢?

网友:
方法你都有了,自己选择,我两样都有,平时用干松香,酒精的不容易干透

网友A:
拆元件的话,烙铁头蘸下松香,立刻对焊点,拨出。。
锡丝含有松香,元件插好了,直接怼就是。。。
至于松香溶解于酒精,那得有闲心才会做,,,一般不用,直接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元件的话,烙铁头蘸下松香,立刻对焊点,拨出。。
锡丝含有松香,元件插好了,直接怼就是。。。
至于松香 ...

一般不会特意去松香溶酒精吧

网友:
大多都是第一种

有时某些焊点,较大,或者较脏,需要多些松香,就弄点碎屑到焊点,再焊

网友:
两种都可以!

网友:
拆焊的话用烙铁头蘸松香,新板子用焊松香的锡丝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直接上焊锡丝。焊锡丝里面有松香,通常还是低温的,容易熔化,而且跟原来的焊点亲密接触,加热快。

网友:
用第一种方法

网友:
我用第一种,感觉松香溶液用着麻烦还不好干

网友:
焊接的方法很多,看自己的习惯。烙铁头要常清洗

网友:
工业松香是否致癌呢?是否要在空气流通地方弄戴上口罩比较好?一直要小修小补的。

网友B:
我搞过松香溶酒精,不好用,一是太稀,用那种“点胶瓶”挤到PCB上一挤就流淌一大片。二是用完后要把针头里的松香液吹干净,否则松香会在针头里凝固,堵住针头。三是酒精会挥发,挥发一定程度后松香会结晶。打算再试试老坛的方法,用石蜡油来溶解松香。

网友:
不用费那些功夫,就买最便宜的鹿仙子环保焊锡膏,4-5块一盒,比松香好用许多,不烧烙铁头!!
松香最大的问题是时间长了烧烙铁头!!要不定时清理烙铁头。。

网友C:
以前用松香,有些焊点搞不定。自从买了一罐BGA焊膏,松香就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松香,有些焊点搞不定。自从买了一罐BGA焊膏,松香就吃灰了。

俺买的BGA焊膏,放久了会从稀软变浓稠,估计有成分挥发,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变硬了。

网友:
我都是用焊锡膏,用起来还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元件的话,烙铁头蘸下松香,立刻对焊点,拨出。。
锡丝含有松香,元件插好了,直接怼就是。。。
至于松香 ...

怎么知道锡丝是否含有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搞过松香溶酒精,不好用,一是太稀,用那种“点胶瓶”挤到PCB上一挤就流淌一大片。二是用完后要把针头里 ...

松香油效果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锡丝是否含有松香?

焊锡丝有夹心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