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一道闪电,空开跳闸了,我做的插排为啥短路了?

楼主(2022-11-10):
旧墙插拆铜也没有多少铜,不如做个插排,手头材料比较简陋,只能凑合着连在一起……插上电源,插上电热水壶,打开电源开关,进行测试……
咔嚓一声,跳闸了
请大神指点一下,电路哪里接错了???
中间的墙插开关,没有地线接口,插座地线就直接和地线线组,连在一起了

网友A:
地线是单独的一路,你怎么又接入开关接口了,不跳闸才怪了

网友:
买点铜线吧

网友:
没看明白这个线是怎么接的,确定这是混论坛的大哥接的线吗?

网友:
这是用网线拧一起接的?

网友:
这接线还是别用了,太危险了。
看不到正面,从目前接线来看,好像是火线和地线通了。

网友:
这不像混数码之家的人做的

网友:
看到这个相当我身边的一个人,半吊子。
他看到电力的母排没有所谓的零线,零线是和地线连接的,然后家里需要接排插,他把他用氖泡试电笔试出来的零线和地线直接并一起了,然后就轰了!

网友B:
网线绝缘达不到

网友:
这个……物理老师哭晕在厕所……有一种开关,叫双控,有三个接线孔,并没有地线孔的哦

网友:
这位兄台大概是来本坛踢场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线绝缘达不到

我用网线做电灯线,25瓦的节能灯,可以正常使用的

楼主:
中间的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是单独的一路,你怎么又接入开关接口了,不跳闸才怪了

我以为地线也要经过开关

网友C:
我想楼主是卧底,一个插排接成这样,怎么也不像混这个论坛的。地线在最下面那里短路了。

网友:
楼主胆子太大了,220V不当回事

网友:
楼主家里没有万用表吗?这分明是带开关的墙插,地线怎么接到开关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楼主是卧底,一个插排接成这样,怎么也不像混这个论坛的。地线在最下面那里短路了。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