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四位VFD屏幕加RX8025T加QB25895加STC8H1K28加ESP8266做了个可充电网络校时时钟

楼主(2022-11-10):
因疫情原因 居家等待解除防控 于是有了这个
屏幕驱动板其实已经弄好了好久了 后来改了一次
软硬件开源 供参考
嘉立创硬件地址
https://oshwhub.com/xueyunmicheng/vfd-shi-zhong
[
最后效果 上面一排发光二极管 指示星期

这个是之前测试时候图片

这个是黑暗环境下拍的 关了灯以后拍的 不是灯丝电压高导致的红 而是曝光过度后的红

后备电池用的法拉电容 貌似断电后坚持一天? 不知道反正一天后电压2V以下 时间还保持着 但是 自动温补关了

WIFI配置

部分工程截图

这个是灯丝驱动电路 两路互补PWM 送给他 就可以了

VFD电路图 可以把这个换成数码管!换成数码管后不需要灯丝驱动 那么可以改成6位显示

最后是工程文件

网盘的也有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wpml_2AUONLVSZMvjzZLQ
提取码:4m7k

//------------------------------完毕!!!!-----------------------------------------

网友A:
用数码管的话,8266+TM1637就行,stc可以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码管的话,8266+TM1637就行,stc可以省了。

主要是不会esp8266编程 又不想学了  就用8位单片机 拖32位单片机 来干活了 有点用拖拉机 拉着跑车跑城市快速的感觉

楼主:
视频上传了
使用测试

网友B:
VFD显示效果是好,就是费电。

网友C:
我也有片这种VFD屏,记得是微波炉面板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片这种VFD屏,记得是微波炉面板上用的。

我这个是买的全新的 不过买了好几年了 最近才把它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VFD显示效果是好,就是费电。

16级亮度  8级时 3.8v 60毫安以下 最高亮度时 电流在100多毫安

网友D:
VFD屏幕要是能增大到原来的两倍就好了!

网友E:
8266自带单片机呀,电路可以省去很多

网友F:
屏幕好看,可是怎么显示二十四节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8266自带单片机呀,电路可以省去很多

屏幕没有使用专用驱动芯片 用的分立元件驱动 只用esp8266功耗会增加70毫安左右 当然主要原因是不会esp8266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VFD屏幕要是能增大到原来的两倍就好了!

貌似没发现那么大的  这个 已经算是比较大的 四位 屏幕了 有差不多两节18650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幕好看,可是怎么显示二十四节气呢

就四位数码管 这个没法做到显示24节气

网友G:
这个VFD是汽车拆车件吧,我买了2个,本身带的时钟就很准,年误差1分钟的样子,不需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VFD是汽车拆车件吧,我买了2个,本身带的时钟就很准,年误差1分钟的样子,不需要改 ...

不是的 我买的全新裸屏   只有玻璃 驱动是自己用mos管做的 总共用掉 40颗 三级管和mos管 5V供电  最大亮度  130ma 0.65W 貌似比拆车的省电!

网友:
手艺不 错,做的时钟很漂亮

网友:
VFD屏幕我也很喜欢的。

网友:
很好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