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扫地机器人,里面电池样子跟18650差不多,但小很多,这是什么电池?

楼主(2022-11-10):
各位见过这种电池么

上面的是18650电池,下面的扫地机器人电池是什么型号电池?

网友:
锂电池14500的?

网友:
得看电压,1.2v就是镍铬镍氢,高于这个值才可能是锂电池

网友:
测电压和尺寸,大概率镍氢电池,网上有代换的。

网友:
看电压,1.2v氢电池,3.2v 磷酸铁锂,3.7v 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