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复一个卷尺

楼主(2022-11-10):
一个外壳摔破的卷尺

拆开之后

里面的锁止塑料也断裂了

用电烙铁加点塑料修补好锁止塑料

外壳用热熔胶简单修复

安装好后发现锁止按键修复失败卡住了由于对使用影响不大就不管了。

网友A:
盒尺收的急了,头坏了 - 我是工具控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2620-1-1.html

网友B:
重功能  不重颜值嘛

网友C:
东西虽然不值钱,修复起来真不容易。

网友D:
丢掉吧,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盒尺收的急了,头坏了 - 我是工具控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2620-1-1.html ...

我一般都是自己手动收回只剩下最后三十厘米左右才松手让卷尺自动收回,主要是怕拉出太长自动收回可能会割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功能  不重颜值嘛

是呀,能准确测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西虽然不值钱,修复起来真不容易。

确实是费了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丢掉吧,很便宜的

丢掉有点浪费,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就是外观丑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丢掉吧,很便宜的

丢掉的话当时就没的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都是自己手动收回只剩下最后三十厘米左右才松手让卷尺自动收回,主要是怕拉出太长自动收回可能会割 ...

看来深有体会

网友:
外壳不结实

网友E:
不知道那种按下去就收回 松手就挺的盒尺好不好用

楼主:
外壳是有些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那种按下去就收回 松手就挺的盒尺好不好用

那种高端的卷尺我还没有用过目前有三个卷尺都是便宜货。

网友F:
这样修过,不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修过,不耐用的

也不是经常用的我一共有三个卷尺之前还丢失了几个。

网友:
硬度不如原来了,应急

网友:
热熔胶枪修补的话还好一点吧

网友:
这都修得回来,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