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这个纽曼音响怎么连接输入信号呀?

楼主(2022-11-10):
想接音频输入线接到电脑上用,没有看出来应该在哪里接。跪求高人指点。

网友:
你这个好像是无线传音的。如果不用无线,改为有线,你查一查OUT+  OUT-  附近那个8脚芯片的资料,那个芯片估计是功放,找到资料,就可以改有线输入了。

网友:
查一下功放芯片资料不就知道了

网友:
调频接收机,弄个发射器或者如楼上在前级芯片上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