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这个博朗Z-20剃须刀如何拆开?

楼主(2022-11-10):
很久不用了,再用按下开关没反应,充电器插上充电灯也是亮的,以前插上电源能直接用的。

网友A:
刀网里面应该有螺丝

网友:
我的博朗剃须刀是充电口那里有一个螺丝,卸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网里面应该有螺丝

前面的头子能拆开,但后面就没法拆了,找不到缝隙

网友:
榔头     加榔头

网友:
应该有1-2个螺丝,仔细找下

网友:
先找螺丝,贴纸啊,装饰盖啊,面板下啊,这些地方。
确定没有螺丝就撬棒伺候。

网友:
我猜测银色面罩里藏有螺丝

网友:
仔细找肯定有螺丝

网友:
先把刀头拆下来看看是不是有螺丝?

网友:
我也有一个,前面刀网里有两颗螺丝,后面充电口里有一颗,很好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