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源输出不稳定 电压不足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11-10):
还是洗衣机的问题,之前不注水,每次拆开12V的电磁阀插头看看又能正常使用十多天。如此几番,终于不太好使了。

测不到带负载的电压,拆开插头测得注水启动时电磁阀供电不足1V。 (主阀不正常,柔顺剂那个阀供电却是正常。两者共用1条线)

不知道整块主板更换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A:
过载了,估计电磁阀有问题。

网友B:
代换法:把柔顺剂的线缆接到主阀上,如果故障一样,柔顺剂正常冲水,主阀不进水,那么就是主阀短路。
如果主阀正常进水,柔顺剂无法冲洗,那么就是这条线路的驱动(可能是可控硅)问题。

网友C:
断开所有负载,测量电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载了,估计电磁阀有问题。

电磁阀应该没问题的,偶尔也能正常工作一下。今天拆开主板看看,电磁阀测试起来又正常吸合了,工作了几十分钟又突然不注水了。    感觉是电压不足以启动电磁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开所有负载,测量电压看看

我就是断开了电磁阀,测插头电压的。有时正常 有时不到1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换法:把柔顺剂的线缆接到主阀上,如果故障一样,柔顺剂正常冲水,主阀不进水,那么就是主阀短路。
如果 ...

和主板旁边那个变压器无关吧? 那我尝试换一下主板了。

主阀我用12V测试了一下吸合挺灵敏的,有时也能正常工作几天,按理没问题。

网友:
电源代载能力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换法:把柔顺剂的线缆接到主阀上,如果故障一样,柔顺剂正常冲水,主阀不进水,那么就是主阀短路。
如果 ...

小弟愚钝 不知道哪个是可控硅    应该有2个吧,一个控制主阀一个控制柔顺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愚钝 不知道哪个是可控硅    应该有2个吧,一个控制主阀一个控制柔顺剂?

大意了,你这个是低压电磁阀,可控硅一般控制220v的电磁阀。这个电磁阀电流不需要很大,电源部分是开关电源的,我看了几个滤波电容都没有鼓包的,应该没有问题,而且一个一直正常,故障大概率在驱动控制部分。
根据你图片,大概率为Q40和Q42分别控制两个阀。电磁阀插口附件的两个二极管是反峰吸收用的,你可以查查这部分。
这个都打胶了的,注意防潮保护。

网友B:
另外看你最后一个图,貌似PCB有进水腐蚀了?很多焊盘特别是过孔都有锈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意了,你这个是低压电磁阀,可控硅一般控制220v的电磁阀。这个电磁阀电流不需要很大,电源部分是开关电 ...

感谢大佬指点,那我可以尝试把Q40和Q42互换一下?  我平时不用柔顺剂。

大哥眼力好,我仔细看了一下,那些孔应该是铜的颜色,有点偏棕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看你最后一个图,貌似PCB有进水腐蚀了?很多焊盘特别是过孔都有锈迹了。。。 ...

经过不懈努力。。。还是把另一个可控硅(Q40 Q42是可控硅还是三极管?)的脚给弄脱了。。。这东西脚嵌在里面但又不是很牢固 用力一拉就会脱掉   因为另外一边引脚有弯折,所以不容易拖出来。
这下无法替换了   淘宝好像也找不到同样型号

拆开里面看看 就一小铜片  这么点东西想不坏都难啊

可用下面的代替???

网友B:
你看是不是管脚锈断了。。。我看那些过孔特别是Q43,真的不是锈迹吗?

不确定是三极管问题,我怀疑PCB有过孔锈断了,才导致时通时不通。。。你可以测量一下这个三极管的基极是否有正常的开阀电压过来…测量一下开阀时的电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是不是管脚锈断了。。。我看那些过孔特别是Q43,真的不是锈迹吗?

不确定是三极管问题,我怀疑PCB有过 ...

密封挺好的 没有锈 上面应该是一些裸露的铜氧化了。

我是大菜鸟,昨晚测了一下三极管的左右两脚电阻,有一只两端互换都是无穷大。 而另外一只,一次无穷大互换后电阻很小,我就断定它坏掉了。  我把它拆掉了也能测到开阀电压吧?

这个应该是属于可控硅吧   假如坏掉了不是应该注水停不下来?

网友B:
你搜一下三极管好坏的判断方法,A1271应该可以使用常见的9012,9015代换,注意引脚
不装三极管也可以测量基极的电压变化。

网友:
找个12伏电源并到板上输出滤波电源,好了就修板上的电源部分,懒就这样凑和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搜一下三极管好坏的判断方法,A1271应该可以使用常见的9012,9015代换,注意引脚
不装三极管也可以测量基 ...

感谢大哥指点,洗衣机终于能注水了。虽然我这大菜鸟未能检测好三极管(发现在电路板上检测和直接检测表现不一样),但通过替换三极管还是解决了问题。
过程遇到了一些问题:拆掉三极管想测试时发现de故障码,以为是没有三极管的原因,后来才知道是门盖检测的原因。后来网购元件时又遭遇丢件,耽误了几天。替换后测试时还是de故障,以为问题没搞定,后来终于发现门盖开关检测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哥指点,洗衣机终于能注水了。虽然我这大菜鸟未能检测好三极管(发现在电路板上检测和直接检测表现 ...

恭喜入坑,从此家里很少更换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