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珠江PR-833收音机调谐线断后处理

楼主(2022-11-10):
这收音机有14个年头了,偶尔听个响,内部已被自己曾折腾的不忍目视,今发现有个电容略鼓(1000UF测只有570UF),遂换掉,不小心将调谐线烫断,傻眼头大。东翻西找出很多年前的风筝线,记住绕线方式后装机成功,上图片了。

网友A:
时间长了,会不会松了?

网友:
可以把线上抹松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了,会不会松了?

不是有拉紧弹簧吗?

网友:
这线不知道耐磨不耐磨。

网友:
风筝线可比原来的线结实多了,质量好的是凯夫拉纤维做的

网友:
幸好还有替换的线,不然只有接断线了。

网友:
这个线断了不好找,我用的钓鱼线代替的。这个草图和我画的一模一样。

网友:
风筝线可比原来的线结实多了

网友:
反正不是很频繁使用的,这样替换以后,起码也可以使用个3-5年。

网友:
这种线很容易断的,用米袋线也可以。

网友:
尼龙线能用好几年没啥问题的,,

网友:
缠线是个技术活

网友:
风筝线结实多了

网友:
又能继续用了

网友:
老机断线很普遍,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都用来吃灰了,我的收音机前些时候还偶尔充下电,现在电都不充了

网友:
风筝线结实

网友:
有调频波段。把线上抹松香防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