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M1522nf一体机卡纸故障处理

楼主(2022-11-10):
单位清理出来的一台很旧的机器了(这机器是08年上市的),实际很少使用。于是搬到我办公室来用,结果卡纸,具体表现为:第一张纸还未出来第二张纸开始进去了,卡住。根据以往的经验,应该是进纸离合器的问题。
运气好,拆开右侧板,就发现了离合器(图中红圈位置),拆下一看,衔铁上粘的泡沫老化,胶很黏,清理干净,缠了几圈胶布(不要只清理干净,一定要缠胶布),装好,正常了!

网友:
如果去售后更换配件维修价格应该不低。

网友:
一般这个问题都是搓纸轮的问题

网友A:
曾经被维修人员称为发财海绵的典型故障。

网友:
热缩管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被维修人员称为发财海绵的典型故障。

哈哈,发财海绵,太形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被维修人员称为发财海绵的典型故障。

上门维修估计要收费100元。

网友:
惠普家的传统毛病,到现在还有

网友:
我惠普打印机也有这个问题,卡了很多次,取出重启几次,然后又可以了,很悬。

网友B(2024-04-23):
缠胶布用的什么胶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缠胶布用的什么胶布?

无所谓,就是起隔离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所谓,就是起隔离作用。

缓冲作用,否则会声音很响,用泡胶棉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