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电钻锂电池充电器,是不是脉冲输出?

楼主(2022-11-10):
手电钻的锂电池充电器,12V450mA,充电的时候是不是脉冲输出?
Text.

网友:
不是,应该是先恒流,再恒压

网友:
好一点的快充才会脉冲充电

网友:
锂电不会用脉冲充电吧!

网友:
可以测一下啊

网友:
测过一个18650充电器的充电电流在2~3毫安处跳动频率差不多1hz。

网友:
不是高科技 不需要

网友(2022-12-25):
是先恒流,再恒压,现在锂电池充电电路已经非常成熟了。

网友:
用过一个4A的充电器,冲一会会停顿一下应该它在测电压

网友:
只要是开关电源就不可能是真直流,所以都可以算是脉冲输出。

网友(2023-05-11):
连Lii-100(魅色)都是脉冲充电的。用单片机或者专用充电芯片可以脉冲充电。线性充电发热大功率小,低端设备才会用线性充电或者完全不用锂电芯片的恒压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