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因为插反了充电而烧坏的佛山氙明汽车应急启动电源拆解

楼主(2022-11-10):
去年冬天因为天气冷,加之我的09款北斗星因为被可恶的董师在西安被追尾之后,车辆就开始漏电,但是也找不到问题在哪儿。只要放置十天左右,车辆就打不着火,只有外接充电器才能打着火。后来看到论坛里大家在用超级电容作为启动电容,由于没有接触过,不知道超级电容是否实用,但是见过维修汽车的师傅用过启动电源,所以就在某多多上花150元买了一个汽车应急启动电源。买回来发现,挺实用的。年后疫情解封,闵工的一位朋友,也算是神人一个。当时不知道,他的车因为疫情封控一个月,已经打不着了。所以闵工告诉他,让他过来拿我的启动电源去启动他的车,好像是大众一个啥车,咱也不知道。拿过去不久,闵工打电话给我说,启动电源一接那个车,还没有拧开车钥匙,启动电源就冒烟了,我一听,坏了。我的电源坏了。闵工说那个神人最后把车拖到汽修厂了。他娘的,我也是服了,父子俩人竟然把线能接反,那个人他爸以前还是维修照相机的,经常维修照相机的闪光电路部分。我也是服了,过了一会儿,那个神人给我还启动电源了,也没有说电源坏,只是简单的把电源给我就走了。我心里很不高兴,哎,我150块钱就这样完了。

后来没有办法,我只好再花150块钱重新买了一个同款应急启动电源,原本想着照着这个好的电源维修电源,谁知道就算知道型号,也没有修好这个坏掉的电源。

言归正传,上图。

这是两个拆开的样子

一家子的电源,因为不是同一时期生产,所以内部电路还是有区别的

这个红板子的就是被烧坏的电源

这是充电板全貌

个人感觉就是这个8脚的芯片坏了,原本以为拆开好的就能知道型号,然后在买一个芯片就能修好,谁知道,拆开好的知道了芯片型号,却在网上买不到这个芯片

该机是5线,即从锂电池过来是5根线

这个不知道是干啥的芯片

这个好像是升压的芯片

这个8脚芯片的外观感觉烧坏了,当时拿来的时候充电的时候这个芯片温度比较高

现在的问题是,自从反接后,只要插上充电线,屏幕显示充电一下子就从0显示70了,然后很快就充满了

充电的时候,测量通往电池的正负极两根线电压只有不到5v,正常应该是十几伏吧

有时候是十几伏有时候是不到5v

一插上充电器,立马就显示从0到百分之四十,然后很快就显示百分之99

测量电池两端电压为10.91

拔掉电池,插上充电器测量通往电池接口的电压只有5v。

就是这个板子,想在多多和某宝上淘个同款,谁知道竟然还没有这种板子

这个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应急电源充电板

这个板子和那个板子竟然还有些不一样

这个芯片竟然还打磨了

其他的没有打磨

最后,还想咨询一下各位高人,超级电容做启动电源和锂电池做启动电源那个寿命更长一点。

网友:
这个启动电源的电路板,只负责充电、usb口输出和电量显示。你说的那个8脚芯片是mos管,充电时发热是正常现象。
你这个启动电源,如果夹电瓶的夹子没有防反接功能的话,损坏的是电池,当电池损坏后电路板也存在会一并损坏的可能。

超级电容有那种大体积的和充电宝样式的启动电源,前者体积较大,需要定期维护,后者要求车的电瓶只是亏电不严重才能行。

网友:
我依然时老老实实的搭铁线

网友:
应该是电池串联的地方的镍带熔了?
那个八脚芯片是mos管,参数比上面的高的同封装的都可以换,不过感觉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
这个输出是没有控制的  直接输出的  你只要测那个插夹子那俩孔  没电压就是电池废了   板子这是用于降压输出5v 给USB 的  以及充电保护和电压/电量显示用
粗红黑线有没有电压   检查细得5个插头的线分别对负极电压 就知道了  和板子没关系

网友:
最怕这种操作,接反电池就废了

网友:
看上去那个大电流mos管废了,多半是电池连接到pcb的引线有问题估计烧断虚接了

网友:
AOS美国万代 AON6524 N沟道 30V68A MOS场效应管

网友:
神人,坏了还不赔

网友:
哎,什么人都有,下次就不借了

网友:
MOS坏了一般是击穿,测一下就知道坏没坏了:

网友:
这种应急电源用不了几次就歇菜的了!

网友:
你这朋友
人品不行

网友:
这个早晚要烧的

网友:
应该是电池包上有保险丝熔断了,所以一充电就0%直接到70%了你测量一下电池包电压,或者用可调电源跳过PCB,直接给电池包充电试试,注意电池包电压.一般约12V吧.看看有没有电流充进去.

网友:
超级电容寿命会更长一点

网友:
其实重新买个电源  应急的话   买那种不带插头的就可以用了   单单电源本身

网友:
用坏了就这么不声不响的还给你了?不打鸣不下蛋的就完了?

网友:
先判断每节电池的情况,电池没问题可以充电在分析电路板的问题。电池有问题,也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
启动用的12V是直接三串电芯供电,如果电瓶夹没有保护电路的话就是直接坏电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