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金士顿的SV300找不到颗粒的ID

楼主(2022-11-10):
我到这个固件ID表找不到ID  找半天也找不到什么有用的教程   。。。。FT16B08ucm1-3B用的这个ID  33192  搞不行    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丝印是金士顿自己封装的。不是原装丝印,当然找不到。要以颗粒ID为准。2C,84,64,3C,A5,00  L85A  MT29F128G08CBEAB

楼主:
直接固件列表找   2C,84,64,3C,A5,00  L85A  MT29F128G08CBEAB
这个吗  也是搜索不到呀

网友:
看多了你就知道,这个根本不是闪存厂家的料号,很多ssd用的都是自封片,上面是内部型号,只有读id去查能知道真正是啥
一个软件,一个网站,基本解决id查型号
FlashMaster
https://www.flashinfo.top/

楼主:
@xljxlj  查到这个  不会用

网友:
这个应该是镁光的颗粒

楼主:
FT16B08ucm1-3F  这个金士顿的是镁光的颗粒咯   那意思是 我得去找到这个颗粒的型号  再找到固件ID是吗

网友:
我记得好像开过这个  就算列表里面找不到  你也肯定知道这个是镁光颗粒 用容量和 TSOP48 加上 颗粒数量来筛选 最后应该符合要求的就为数不多了 可以挨着试

网友:
SandForce开卡太繁琐,又要装虚拟机又要装Linux系统。不是专业修盘的一般都懒得搞。曾经一块金士顿折腾了三天才搞好,随后彻底放弃。网上有教程。

网友:
感觉很像我以前一款威刚的颗粒,不过用的是马牌主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xljxlj  查到这个  不会用

这个啥东西啊?在哪里能用,我也正找着哩

网友A:
不是知道主控吗?随便下载个主控程序,然后读取ID不就行了!

网友B(2023-08-02):
引用 网友A:
不是知道主控吗?随便下载个主控程序,然后读取ID不就行了!

大佬帮忙看看,用sf_info.exe查不到ID怎么处理呢?闪存颗粒是金士顿自封的,丝印FT64G08UCT1-8B,手头上的ID表查出来的ID是这9个符合27448,27469,27733,27738,27899,29071,29076,29202,29207,试了都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帮忙看看,用sf_info.exe查不到ID怎么处理呢?闪存颗粒是金士顿自封的,丝印FT64G08UCT1-8B,手头上 ...

http://vlo.name:3000/tmph/sf_diagkey_reset.rar

用这个解锁一下再查,你这盘被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vlo.name:3000/tmph/sf_diagkey_reset.rar

用这个解锁一下再查,你这盘被锁了

哥,我下载了你发的软件,也解锁不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我下载了你发的软件,也解锁不了呢

已解决,金士顿V300成功开卡,主控金士顿CL13821Z,闪存颗粒是金士顿自封的,丝印FT64G08UCT1-8B,用ID表查出来的ID是27448,27469,27733,27738,27899,29071,29076,29202,29207,之前一直报错:FATAL_ERROR: Did not recieve the correct firmware revision. it is reported to be: '20DABBR0', indicating MFB download has failed,原因是转接板的问题,换了个转接板,用这9个ID中试了几个就成功开卡了。
另外换了转接板开卡途中遇到FATAL_ERROR: Could not perform the ReadDriveConfigUnique() operation on the drive... (0x12000004:SF_SG_HOST_BAD_TARGET_ERROR)错误,好像是跳线没接触好,重新弄了跳线确保跳线正常后又试了一次就成功了。
特分享给遇到同样问题的网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