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 106A黄色的是什么管子?

楼主(2022-11-10):
106A黄色的是什么管子?

网友:
贴片钽电容 10V10UF
106A是容量和电压两部分。106表示容量,10后面加六个零,单位pF,转换成uF就是10uF;A表示电压,10V。

网友:
C40那么大个标都没看见吗?明显是个电容,俗称黄豆的玩意

网友:
C字带头一般指电容

网友:
是个钽电容啊

网友:
10的6次方pf,分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