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致钛tiplus5000 ssd掉电阻

楼主(2022-11-10):
请教,致钛tiplus5000,上螺丝把边上的小电阻碰掉(如图中小电阻),不知道起什么作用的,但目前还在正常使用,请问大家如果补不上的话后期会不会影响硬盘稳定和使用?

网友A:
可能是ROM脚的电阻

网友:
要找原理图 看是什么电阻  或 电容  自己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B:
应该是关联ROM脚位的电阻,如果不想着重新开卡的话,正常使用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ROM脚的电阻

靠近跳线那里,有可能,毕竟还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关联ROM脚位的电阻,如果不想着重新开卡的话,正常使用应该没有问题。 ...

就是不知道还保不保修,保修就没必要开卡折腾它。

网友:
也许是电容,能正常用就不用管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还保不保修,保修就没必要开卡折腾它。

掉件基本上没可能保修了。

网友:
按用户条款估计不保,不过一般也不会认真检查吧,比方说京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