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得一微(Yeestor)YS9082+TH58LJT1T24BA8C 开卡建表失败失败帮忙分析

楼主(2022-11-10):
已经失败好多次了,请大佬帮忙找下原因,是我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A:
默认开240G,你手动开250G?这么自信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默认开240G,你手动开250G?这么自信的么?

得一这个包默认而已,和这个无关,是clock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得一这个包默认而已,和这个无关,是clock的问题

TSOP48只可以开100MHZ?这貌似跟3111一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SOP48只可以开100MHZ?这貌似跟3111一样啊

全部主控都是,单纯是tsop这个封装垃圾

网友C:
你那个闪存大师是这么用的,我的一直提示找不到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闪存大师是这么用的,我的一直提示找不到服务器

不会工,我一直这么用没问题啊,你是不是用便捷工具里的查询工具,那里面的A服务器不行,你查的时候要选B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主控都是,单纯是tsop这个封装垃圾

我选100MHZ开过,还是一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开240G,你手动开250G?这么自信的么?

设置自动也是一样提示问题

网友:
选自动容量,,选一。。。。

网友:
建表失败,要跑rdt

楼主:
估计这闪存费了,开240G ,RTD都开不出来

网友(2022-12-14):
传给我我试试看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开卡失败

网友:
坏块过多,容量要选自动。。。我的240也是坏块过多,最后只开出204G。

网友(2023-02-23):
引用 楼主:
估计这闪存费了,开240G ,RTD都开不出来

固件能共享么   我找的都没有TH的固件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个人认为容量设为默认,减少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楼主的这个18.760版本我还没有,能否分享下,谢谢! kaixinxiao22@126.com

网友:
同求软件 57023626@qq.com 谢谢

网友(2023-03-27):
同求软件 8486361321@qq.com 谢谢
闪存颗粒:TC58LJG9T24TA0D   制程BiCS4
闪存ID: 983E98B376E3
主控型号: YS9082H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