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教一个比较冷门的手机网络账号密码问题……

楼主(2022-11-10):
有一种wifi是无锁的,谁都可以连接,但是要上网就必须输入账号密码进行认证(类似与电信商的公用wifi,但这个是单位自己搞的)。

有一个会议室就是这种wifi,我的旧手机以前登录过,现在也可以登录;后来我换了新手机,想登录就必须重新输入账号密码。

问题是这账号密码是朋友给的,现在连他自己都忘了!

我是无限流量,唯独在这个会议室里是手机信号极差,时断时续(联通的……)

问新技术员要,他推说不知道,都是用自己的流量~~~

请问怎么找到这个账号密码?手机里肯定存有!手机系统是鸿蒙2。

网友A:
手机分享wifi    有个二维码   截图    用UC扫描  可以看见密码

网友:
备份云端 再同步

网友:
多大点事,所谓搞不定问题,就搞定搞问题的人,所以这种事自然是从根上解决了,找一个月黑风高,全公司都下班的夜晚,潜入会议室,找个大头针,对着路由的菊花捅他一分钟,第二天,你的专属WIFI你做主

网友:
我用的是火狐浏览器带的自动填充登录密码功能,可以查看到明文密码。

网友:
应该是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分享wifi    有个二维码   截图    用UC扫描  可以看见密码

没用,显示不出账号密码,只是显示没有密码的wifi

网友B:
能进路由器应该知道,技术员会不清楚?

网友C:
旧手机装个显密码的万能WIFI,能显示手机存储过的WIFI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旧手机装个显密码的万能WIFI,能显示手机存储过的WIFI密码。

楼主这个WIFI是没密码的,里面认证的账号不知道而已,连上WIFI还要用户认证的,不然不给上网或者作为内部员工和外部访客的区分使用网络,联网认证的账号密码是有专门的认证设备或者服务器来管理的。我这边开发区大楼或者市政府都是这样子的网络。

网友D:
我记得时存在某个文件夹下面,没有后缀

网友E:
前面的兄弟都搞错了 人家说的是要认证的 不是连接要密码的 人家的不要密码可以连接  但是要在网页认证 /登录  就是说网络管理员必须知道  或者是能进去这个主路由的人进去看看就行了   不愿意告诉你说明你不是啥有分量的人  要不然找有分量的人去问他就行了  比如你的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进路由器应该知道,技术员会不清楚?

我不是那个单位的,只是经常去开会。我原来就有帐号密码,只是忘记了,你不给我我自己来,不争wifi争口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面的兄弟都搞错了 人家说的是要认证的 不是连接要密码的 人家的不要密码可以连接  但是要在网页认证 /登 ...

主要不是他们单位的,只是去开会。这种小事都要问老大岂不是显得太那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时存在某个文件夹下面,没有后缀

啥文件,再想想?

楼主:
谢谢,但我要看的不是wifi密码,是wifi连上后要验证的帐号密码

网友:
打开浏览器,看设置里面是不是有记录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那个单位的,只是经常去开会。我原来就有帐号密码,只是忘记了,你不给我我自己来,不争wifi争口气 ...

直接找他主管,说他不知道,看他会不会屁颠屁颠的来告诉你,到时你还能说不会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我要看的不是wifi密码,是wifi连上后要验证的帐号密码

应该在浏览器的cookie里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