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无线键盘鼠标单独选择一种连接模式,哪种好啊?

楼主(2022-11-10):
无线键盘鼠标单独选择一种连接模式,哪种好啊?

有推荐的吗?

无线键盘鼠标单独选择一种连接模式,哪种好啊?

网友:
5.8蓝牙干扰少

网友:
肯定蓝牙连接更好,电脑可以同时连接多个设备。

网友:
2.4G延时小、稳定,但多个头
蓝牙没有头,但有延时和跳频

各有所长

网友A:
笔记本用蓝牙,台式机用接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用蓝牙,台式机用接收器

支持,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用蓝牙,台式机用接收器

没错,现在的笔记本USB口越来越少,再让鼠标占用一个口,太浪费了
但是蓝牙连接比usb连接要差一些,经常会反映慢一拍,哪怕进设置都改过也不行,用着用着吧,也就习惯了。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蓝牙键鼠会有延迟跳顿

网友:
罗技连接器可拖6个设备。

网友:
建议蓝牙只用于音频,其他与控制有关系的都用无线。

网友:
2.4g无线的性价比高 省电 能进bios。

网友:
usb口不够用就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