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机械卡尺,数显卡尺哪种好

楼主(2022-11-11):
大神们,最近想入手个游标卡尺,平时就用来量下模型这些,不是专业用的,机械的和数显的哪种好点,看上广陆的数显卡尺,怎么样,给个意见

网友:
年龄大的用数显的

网友:
会读机械的当然机械的好,

网友:
机械的耐用 电子的读数方便 其他没区别

网友:
数显卡尺读数方便

网友A:
一年用二次,还是机械的吧,那个电池换不起。百元以内的数显没有精准的,都有一点小问题,还是找不到配件维修那种。

网友:
有条件的首选数显卡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年用二次,还是机械的吧,那个电池换不起。百元以内的数显没有精准的,都有一点小问题,还是找不到配件维 ...

电池块八毛钱一个,一两年也不用换一次的

网友:
手和脚哪个好??

网友:
一样啊,就像是说指针表和数显表似的,哪个好?各有优缺点。

网友:
使用频率高就数显,低就机械卡尺

网友:
肯定选数显的呀

网友:
都买就是了,机械的买二手的,几元钱一把,数显的也就70-80元,我刚开始也纠结这个,慢慢的手头很多把了。

网友:
数显的读书简单,精度也可以

网友:
办公室用就数显,加工车间用最好机械的

网友:
用的少用机械的,不用常备电池。经常用还是数显吧。

网友:
广陆和上工都不错,数显比较直观和精细,刻度的粗用可以,不差那几十块钱的上数显吧

网友:
用的不多机械的比较合适。

网友:
选数显的,我就买的数显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