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手机充电线公头怎么焊接??

楼主(2022-11-11):
实在是太小太仄了。很难焊。试过无数个,都失败。

而且我怀疑这么窄的铝片,能通过一二A的电流?

~~~~~~~
图片上铝片拍的很宽,实际上很窄很窄。洛铁一放上瞬间就把塑料部分融了。

网友A:
这不是有手就行的吗     焊点,线都先上好锡,用新的锡线,,清理好络铁头, 一点就上去了啊   还有  你用的线也有关系,  别用太粗的

网友:
看看你的烙铁头。手巧还得有个合适的工具。

网友B:
这是技术活,没把握的就购买成品接口端子,也就几毛钱一个,还包邮,成品的接口,很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有手就行的吗     焊点,线都先上好锡,用新的锡线,,清理好络铁头, 一点就上去了啊 ...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我试过很多次了。

但那种太细的线没意义啊!最大电流1A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技术活,没把握的就购买成品接口端子,也就几毛钱一个,还包邮,成品的接口,很好焊接。 ...

没找到。能发给链接吗?
成品的那个线会不会太细,造成不能用快充,电流还是很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我试过很多次了。

但那种太细的线没意义啊!最大电流1A都没。 ...

你要用多粗的线啊  你线的直径最好不用超过焊盘的2/3,还有  你不要用坏的焊头,,2a的电流正常不是太差的线都能过,还有不行加点助焊剂,不行温度稍微高一点,还有你充电头要固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多粗的线啊  你线的直径最好不用超过焊盘的2/3,还有  你不要用坏的焊头,,2a的电流正常不是太差 ...

有固定和焊接视频或图片吗?

网友:
如果是铝片,就真的焊不上了!
也过不了大电流

网友:
直接换线不灵么?

网友:
把电烙铁调到很高的温度,300不行,试试400,用尖头,多练习练习就行了。反正我是没练好

网友:
这种头焊接也看头的质量的。正规的大厂产品高手都能焊好。山寨的就算绝世高手也没招。因为用的塑料就不是耐高温的,正常的焊接温度都能瞬间吧塑料骨架融化掉。

网友:
唯工具和手熟尔:))

网友:
手工不行就多练习吧,这个宽度的过2A应该没问题,比USB接口的弹片可能还宽点呢。好的是铜的镀了一层锡之类的,要是铝片根本不上锡,如果铁的还有点可信度。

网友:
这不难焊吧,如果你觉得难,直接买成品。

网友:
先把焊盘堆多点助焊剂(松香也可以),把烙铁头挂满焊锡,温度稍微高一点,锡珠一过,稍微停留0.5秒,就上锡了。再把线挂满锡,抵在尖头上,等全部熔化后往焊柱上一压,等焊锡全部化了再移开烙铁,冷却即可。
你得有个好的夹具……

网友:
好多网上买的这种接口类配件都远远不如正规厂家做的成品,接触电阻、耐热性感觉都不太好。有的用上明显有压降,有的跑1.5、2A的电流用几次弹片就弹性不够了。

网友:
不可能是铝的吧?白色镀锡。

网友:
确实是这个问题,线材中间线径再粗又如何,小头的接触面,端子的粗细是固定的

网友:
你需要一个导热好耐氧化的特尖头烙铁和超级好用的焊锡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