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杂牌电源盒,见识钟国式科技

楼主(2022-11-11):
同事电脑启动后能听到风扇转声,但显示器提示没信号,买一个新电源盒修好了,替换下来这个旧的,里面清理出约1两灰尘来。

核心技术之一PFC线圈

核心技术之二---高压与铁壳的隔离

网友:
居然不是坏了才换的,质量很好,哈哈哈

网友:
核心技术之一PFC线圈,这个纯属配重功能,没有放水泥就已经不错了。

网友:
有1两灰尘,可见用的时间超长而且没坏,说明质量好啊

网友:
这必须用好品牌的

网友:
没有放水泥就已经很良心了

网友:
看磨坊里面的电闸,都是大刀闸,每个上面都有一公分厚的各种粮食粉

网友:
我早就说过了,发达国家吧资源做成财富,经久耐用。中国把资源直接做成垃圾。不接受反驳,反驳先看看上面的图。生产那样的PFC不用资源吗?不浪费人力吗?我们的监管呢?

网友:
然后是因为灰尘多了才不能用的?

网友:
必须用好品牌

网友:
这种电源容易坏硬盘

网友:
2个+5VSB的电容鼓了,换后就能好。怎么说呢,一分钱一分货,买的时候便宜,用的时间也短。买的时候贵,可能用到电脑淘汰也不会坏。废品回收站的电脑,有几台是真正用坏的才扔的?当年电脑一万块一台的时候,电子爱好者最先会修的就是主机电源和显示器,能修主板的肯定是高手了。现在呢?能用的电脑就扔了!有些可惜。

网友:
这还算好的了,见过更山的,电源就跟车的轮胎一样,不显眼但其实要用最好的才行。

网友:
电容已经鼓了

网友:
散热造型好评。虽然薄但造型漂亮

网友:
这属于山寨货啊

网友:
劣质电源,硬盘杀手啊

网友:
山货伤电脑,杂波太大,,

网友:
外面能看到的风扇还是很炫的,里面看不到的散热片感觉就比较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