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氦气硬盘噪音比普通硬盘噪音大很多么?

楼主(2022-11-11):
你们用过氦气盘么?
噪音真有这么大么

网友:
没用过,没听说过哦!

网友:
读写盘的时候声音是要大点,听习惯就好了。

网友:
规律性的咔咔声 影响不大

网友A:
说实话,我个人还是很怀念当年昆腾大脚、火球读盘时刺啦刺啦的声音的,光听读盘声音就能判断系统有没有死机。

网友:
因为容量大,所以里面的磁盘多,磁头归位次数增加,功率也大,设计采用相对保守的老技术,所以声音大些

网友:
氦气盘很多是企业级产品,声音大很正常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个人还是很怀念当年昆腾大脚、火球读盘时刺啦刺啦的声音的,光听读盘声音就能判断系统有没有死机 ...

90年代的希捷4.3G声音也特大,加载大文件那动静简直了,以至于后来换 40G 新硬盘的时候适应了好一段时间。

网友B:
规律性的咔咔声

网友C:
静音并不可取,05年后的盘为什么短命,还都是坏磁头,企业盘为什么声音和老火球一样,想想都会觉得有关联,静音换寿命嫌疑太大了

网友:
外接的10T西数的MY booK硬盘盒动静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音并不可取,05年后的盘为什么短命,还都是坏磁头,企业盘为什么声音和老火球一样,想想都会觉得有关联, ...

静音的盘寿命就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律性的咔咔声

声音大概有多少分贝,会吵到邻居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静音的盘寿命就短?

就我听过的盘是这样的,重点是磁头,常说的炒豆声音就是磁头声,不仅声响大小,音色都不一样。硬盘噪音没人指轴承旋转噪音吧?除非你是万转或者耳朵贴机箱或者笔记本。磁头坏smart数据根本不会有反映,你就当成暴毙的盘全是磁头坏就没错

网友D:
用的16T东芝氦气盘。拷贝了10多个小时游戏。机箱拿出来硬盘就在眼前。天气正热。拷贝全程完全没有一点声音耳朵靠硬盘上都听不到一点声音那种。硬盘也一直只有32度。非常静音非常低温。有一年3T希捷盘一连坏了7个就再也不信希捷西数的硬盘了。

网友:
声音平时是差不多的,读写的时候会更大,不过放机箱里面的基本上听不到,处理器的风扇声音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16T东芝氦气盘。拷贝了10多个小时游戏。机箱拿出来硬盘就在眼前。天气正热。拷贝全程完全没有一点声音 ...

拷贝了10多个小时游戏,都是小文件么?要拷贝这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我听过的盘是这样的,重点是磁头,常说的炒豆声音就是磁头声,不仅声响大小,音色都不一样。硬盘噪音没 ...

怎么知道磁头是否坏了?
磁头一般是摔坏的?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可以导致磁头损坏呢?

网友(2022-12-16):
引用 网友D:
用的16T东芝氦气盘。拷贝了10多个小时游戏。机箱拿出来硬盘就在眼前。天气正热。拷贝全程完全没有一点声音 ...

东芝盘确实不错
家里群晖DS1821+的SHR阵列的存储空间不够,刚入了两块硬盘准备添加

左侧希捷18T,全新盘,北京硬盘之家花2000元买的,5年保
右侧东芝16T,二手矿盘,9000多小时,淘宝10年店铺花980元买的,2年保。本来想买18T的,但东芝18T矿盘买不到,只好买16T凑合啦
之所以买两个盘,是因为:
1.买两只全新买,价格实在是太贵,最近穷的厉害
2.没买过矿盘,价格实在是划算,侥幸心理作祟

出差在外,只好用易驱线跑了跑
奇葩的是,用的都是绿联的易驱线,然后竟然只兼容其中一条,另一个无论如何不兼容,但东芝在哪条线上都能用,排除电源问题

扫描图
左东芝,右希捷
明显看得出,希捷盘速度快

同样的扫描环境
东芝盘49度

希捷盘53度

并且在运行的时候,明显可以感觉到这两块企业级氦气硬盘的区别
1.通电空载时,希捷的盘体振动明显大于东芝
2.随机读写时,希捷的磁头噪声明显大于东芝
3.速度上,希捷明显快于东芝

东芝硬盘是收购富士通硬盘发展而来的
在SCSI时代,富士通的硬盘就是安静和低发热
而同时代的希捷硬盘一直代表的业界最高性能
两家公司的技术路线和追求并不同,说不上是谁好谁坏

对了,我的群晖组的是SHR阵列,软阵列的灵活性非常高,可以用不同容量的硬盘组阵列,容错性也非常好

我买硬盘有一个原则,就是绝对不买同型号的硬盘组阵列
现有的SHR阵列(现在还在出差,回家后就扩展)是4块8T企业级盘+2块18T企业级盘+1块16T企业级盘
8T盘分别是希捷空气盘、希捷氦气盘、HGST氦气盘、东芝氦气盘
18T盘分别是希捷氦气盘、西数氦气盘
16T只买了一个矿盘,东芝氦气盘
本来这只东芝也要买18T的,但是矿盘里面东芝18T几乎买不到,只好作罢买成16T的了

出差在外,还阳了,等到返阴后就回家插在NAS里扩展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