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一炮冲天的长宇卡拉OK车载DVD拆解维修:CHANGYU CA8005

楼主(2022-11-11):
不知道有没有猜对的 关于这台机为什么烧保险短路

此机是一辆中巴车换下来的 B+对地短路烧保险 按我的经验是防反接二极管挂了 因为以前遇到过 修过这个故障 结果开盖大跌眼镜 下面看图

看到没

牛啊 一炮冲天

厂家迷之操作 视频输出线被减掉包起来了

从此看哪个电容都不对劲...

主控散热量有这么大么

再欣赏下

全部水洗

试机

全文完

网友A:
DVD被多媒体介质挤垮了。

网友B:
坐了好多次大巴车,第一次离车载卡拉OK这么近......

网友C:
拿来有什么用?

网友D:
当废品丢了吧

网友E:
温度太高,先爆电容

网友F:
可能是翻新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D被多媒体介质挤垮了。

科技在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了好多次大巴车,第一次离车载卡拉OK这么近......

哈哈哈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来有什么用?

我拆下来的难道扔进垃圾桶?不拿回家研究研究? 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废品丢了吧

最烦的就是你们这种人 不管什么只会评论扔了吧 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度太高,先爆电容

感觉是电容体质不良 内阻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翻新机器。

那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我发我的帖子 我分享东西 我怎么处理我的事 你不喜欢你可以划走 不要给我评论垃圾丢了吧之类的东西 你管得着吗 ?被你们这种人烦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科技进步

这世界变化快

网友H:
那最终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检查多次 总是修不好 扔过之后再捡回来 哎 不甘心啦!  重新理清思路 检查电压正常 偶然按压才发现 原来是前后板的接插件不良 导致不开机  索性拆了接插件  用排线连接  全部恢复正常  尤其是插卡mp3恢复正常 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最终是什么问题呢?

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烦的就是你们这种人 不管什么只会评论扔了吧 丢了吧

你仍他去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