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家用手动拉铆枪单把好用还是双把好用

楼主(2022-11-11):
家里洗手间铝合金门的锁舌要更换,现在想买把拉铆枪请问是单把的好用还是双把的好用,现在看上了一把10寸的单把杂牌货不到十元还送些铆钉。

网友A:
还是买个大品牌的吧。用着省心。

网友B:
双手应该比单手力大吧,只是有些空间双把有点操作不便

网友C:
犄角旮旯小空间 用单把,大规格铆钉 或不锈钢铆钉 用双把的。小的拉不动。

网友D:
小空间肯定用单把的啊, 平时用用肯定买杂牌的啊

网友E:
锁舌用的大柳钉吧,

网友F:
一只手劲大?还是二只手劲大?搞清楚了就没这种疑问了。

网友G:
家用还是单把的比较方便

网友H:
就用一次的话,还不如去五金店借一个用用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用一次的话,还不如去五金店借一个用用得了。

正解!两根烟的花费就搞定了

网友:
自己弄相当于省的钱买了工具,这东西家里使用频率很低,所以只要买便宜能用的就ok了
我那把,用过1,2次就睡大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个大品牌的吧。用着省心。

大品牌好是好就是一年也用不了几次感觉够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手应该比单手力大吧,只是有些空间双把有点操作不便

我看双把手的貌似都是大尺寸的可能更省力但是带出门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犄角旮旯小空间 用单把,大规格铆钉 或不锈钢铆钉 用双把的。小的拉不动。 ...

铝合金门锁的锁舌两个孔应该是小规格的但是具体是什么规格我倒不清楚,用尺子测量了锁舌安装铆钉孔是6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空间肯定用单把的啊, 平时用用肯定买杂牌的啊

之前买了把便宜的杂牌热熔胶枪居然也可以用很长时间到现在还没有坏而且还送了不少胶棒,不过看做工确实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锁舌用的大柳钉吧,

安装孔是6毫米的不知道算不算大铆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只手劲大?还是二只手劲大?搞清楚了就没这种疑问了。

貌似单把的也可以双手按压的,不过一般双把的大多都是尺寸更大的应该会更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家用还是单把的比较方便

如果单把够用我还是选择单把的因为有时要去别的地方尺寸小些带出门也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合金门锁的锁舌两个孔应该是小规格的但是具体是什么规格我倒不清楚,用尺子测量了锁舌安装铆钉孔是6毫 ...

我用4mmX8的铆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用一次的话,还不如去五金店借一个用用得了。

如果跟五金店老板熟悉的话这也是一个好办法,不过应该不会只用一次现在的门锁质量太差用不了多久还得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