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车机改家用,就这么简单!

楼主(2022-11-11):
车机改家用,主要是外观做不好看,入得了法眼的又太贵,本来车机就不值钱,花大价钱太不值。这不眼睛瞄向桌上的显示器增高架,比划比划,不错。
尾插我是直接焊接的,图省事,不想焊的可以买专用尾插,更方便。
音箱用的是2.1的卫星音箱,小音量还不错,天线用一段4平方硬线,收听还行,等有合适的天线再换。
后面用铁片稍作固定,调节时不会移动,电源用的是12v1.5a的适配器,小音量够了,这里还是建议大家用5a以上的电源,确保大音量时的余量。
这么做,简单吗?

网友:
电源对车机影响较大,调整好了之后是非常不错的放音设备:)

网友:
确实够简单的

网友:
电源换好点的牛吧!要不收音影响大

网友:
解决了电源问题就好说,车机的品质比其它音响效果要好得多

网友:
当电脑音箱用可以直接在电源取电,开关机同步

网友:
车机最好的供电是充电器+电池!
三串18650+12.6v充电器,连关机记忆都有了

网友:
简单实用好改造,能够利用就好。

网友:
早几年买的大众车机带解码器的还在吃灰。。。

网友:
这个要当心一旦音量被无意或不知情的人调大,电源会烧了的

网友:
显示屏真红

网友:
我用12V 1.5A的电源拉有CD的车机根本开不了机,换3、4A的电源才行。

网友:
电源烧应该不至于,一般的电源都有保护,过流直接保护了

网友:
10年内 不知不觉拥有了5台车机  免费网购了1台  亲戚升级送了1台 拆迁房捡了1台(修好故障)  全部改装完成 1台磁带的时好时坏扔了垃圾   唯有道奇机又一次黑屏无声懒得再修了  曾经的激情渐渐褪去……

网友:
楼主的创意挺好的

网友:
音箱小了点,发挥不出车机的真正实力

网友:
这供电电源太鸡肋了,12v1.5a

网友:
不错,改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