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铃铛拆修,不该少的少,不该多的多,便宜货就是渣!

楼主(2022-11-11):
几块钱顺带撸了个自行车铃铛,老式那种样子的

除了发声的顶盖,全塑料

到手这只推起来卡滞,拆开看看

原理就是推杆带动齿轮,使摆锤旋转

垫片作为重锤打击铝顶盖,从而发声
这个内凹位置就是打击点,漆皮已经打掉了

旋转锤

垫片竟然被吃了一块,开始还以为是特殊设计
拆掉老铃铛,那个却是完整的

继续看,传动齿轮组

塑料齿轮

推杆扇形齿

换个角度看,缝隙大了点

原来是脱模推杆这里的飞皮导致的

继续拆,弹簧力有点大

剩下的全塑底座

到处都是飞皮,这模具该报废了吧

全家福

下面开始打理一下
木刻刀出马,偶铲铲铲

把各处飞皮都铲掉

弹簧用打火机烧烧,降低点硬度

另外找了个垫片,替换缺损的

可以顺畅推动了,但声音还是没老的清脆,估计和金属盖材质有点关系

便宜货就是渣,不打理就没法好好用
打理完,结果发现安装环只适合直径22的,根本没法装上,折腾了个寂寞!!!

网友:
就怕回收料用不长

网友:
塑料的不耐操

网友A:
塑料的不耐用,还是早期的铁嘎达耐用,或者用小孩的那种气喇叭

网友:
了解了,除了垫片螺丝和弹簧,都是塑料了。

网友:
响铃设计,静音制作

网友:
折腾了个寂寞,哈哈!

网友:
早期产品是这样复杂,现在的就二个零件,一个金属顶盖,一个弹簧锤在安装支架上。

网友:
实在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的不耐用,还是早期的铁嘎达耐用,或者用小孩的那种气喇叭 ...

不耐用?
捷安特同款,96年老妈送我的礼物
前几天停在地铁口,铃盖子被撞掉地上了,里面的零件也飞了,好不容易找齐装回

网友:
重新买,这种不算最老的铃铛

网友:
塑料看着不太好的样子。我的自行车没铃铛,主要横把上没地方装,遇到阻碍靠嗓子吼。

网友:
自行车铃铛已经被遗忘的物件

网友:
几块钱不值啊,我去年买的双转铃9元,声音清脆,就是易生锈

网友:
绑个尖叫鸡在车把上当喇叭

网友:
现在都用共享单车了

网友:
整个全金属的那种两面铃铛盖的那种更有感觉

网友:
还是以前永久的转铃经典,用板铃的羡慕死。

网友:
这种还是复杂的,有更简单的就靠手掰,塑料撞击金属盖发声

网友:
一个有缺陷的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