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四门冰箱、家用洗碗机买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功能比较好?

楼主(2022-11-11):
四门冰箱、家用洗碗机买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功能比较好?
双11,想更新冰箱,刚改造了厨房也箱买个洗碗机(独立式嵌入式),大家推荐下,买什么牌子、哪个型号比较好?另在哪个平台买好些?

网友A:
今天都双11了,是不是问的有点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都双11了,是不是问的有点迟

不迟,双11没结束

网友:
双开门的不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迟,双11没结束

最便宜有:美的华凌 ¥844元那款。
  美的华6套H3602D那一款更大一些,¥1334元(今天价)。

网友:
冰箱还是那种多门的法式冰箱实用

网友C:
洗碗机实惠点华凌的8套
洗碗机还是尽量买大的

网友D:
洗碗机必须西门子呀,冰箱有钱上西门子,LG,惠而浦,三星,松下,没钱美的,海尔都可以

网友E:
我不知道你说的双开门的,是不是对开门的那种。
如果是那种对开的双开门的,真心不好。特别是夏天,开一次门,压缩机要工作大半天,甚至一整天。
我后面如果换冰箱,也会考虑四门的。估计(想象中)开门后的冷气损失要小点?

楼主:
双门对开的,开门时冷量损失比较多,选4门就是需要开哪个区或就开哪个区或的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便宜有:美的华凌 ¥844元那款。
  美的华凌6套H3602D那一款更大一些,¥1334元(今天价)。
...

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碗机实惠点华凌的8套
洗碗机还是尽量买大的

方太的洗碗机怎么样?我原来的方太油烟机质量很好用了24年了,这次改装才准备换新,还是选方太的油烟机。但不知道他家的洗碗机怎样。

网友F:
钱多的无所谓,冰箱找全铜蒸发器的,不容易漏还好修,可惜不多了

其余的看中哪个买哪个,铝管蒸发器的内漏就扔,不能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碗机必须西门子呀,冰箱有钱上西门子,LG,惠而浦,三星,松下,没钱美的,海尔都可以 ...

听说是西门子的好,但我对这个牌子感觉不是太好,我现在用的西门子滚筒洗衣机时好时坏,所有接插件都检查处理了,3大主板仔细查看了,查不出问题。而且,西门子的配件也很贵,10年前装个接洗衣机水龙头要30元,五六年前拉坏了洗衣机门把(开关门不灵,很难开关),换个门把手好像也花了百来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知道你说的双开门的,是不是对开门的那种。
如果是那种对开的双开门的,真心不好。特别是夏天,开一 ...

是的,有同感。

网友:
全铜蒸发器

网友:
容声冰箱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钱多的无所谓,冰箱找全铜蒸发器的,不容易漏还好修,可惜不多了

其余的看中哪个买哪个,铝管蒸发器的内漏 ...

说得没错,但问题就是普通买家怎么知道是不是全铜的啊?毕竟现在就连铝漆包线都在外面镀层铜色来骗人了。

网友:
家里空间够大,不差钱的话,还是选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是西门子的好,但我对这个牌子感觉不是太好,我现在用的西门子滚筒洗衣机时好时坏,所有接插件都检查 ...

西门子洗碗机还是有名的,西门子洗衣机性价比确实不高,同样的价格买美的海尔可以买更高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