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840交流电、直流电功耗对比

楼主(2022-11-11):
家中宽带升到1000M了,电信送的光猫都是千兆有线口,最高只能跑到940M,跑不到1000M,所以上软路由是最有性价比的了。上之前想先测测耗电量,正好手上有一个G1840是55W带集显的U,所以先拿来测试一下,配置如下:
其中一共有4块网卡,一个是主板自带的千兆,另外插了一块万兆光口,一块2.5G,一块千兆:

先在坨坨电源额定350W电源下测G1840待机功耗:

进入WIN10系统桌面稳定10分钟时的待机功耗:

下面把350W坨坨电源换成12V直流电转ATX模块,使用电源是12V5A的,感觉非常轻,不像是正品:

换成12V直流电后的待机功耗,跟350W电源区别不大:

换12V直流电后在启动过程中瞬间最高功耗是52W,进入WIN10桌面10分钟后的待机功耗,比350W电源时下降了4.7W:

看来G1840当软路由用12V直流电平常上网功耗28W,还是有点小高啊,所以果断下单了一块G1820T回来,等以后再来测试。以上结果仅为个人测试结果,仅供大家参考哈。平台上有四块网卡,一个NVME 128G固态,没有任何机械硬盘哈。

楼主:
对了,内存是8G双通道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内存是8G双通道哈。

软路由需要“8G双通道”内存这么大吗??

网友B:
是因为ATX 电源耗电多吧

网友C:
n5095 n5105 做软路由很合适,功耗只有几瓦

网友:
带个交换机 无线ap  g3820 6个硬盘 100w 万兆

网友:
没想到那么高啊,我一直都在用双千兆网卡,但我的用的带G1610T低功耗的,不知道这样的功耗是多少,很期待楼主替换后T的测试结果,要是还是高我也换了,不敢用那么高的软路由了

网友:
这功耗还行。和本本差不多。比硬路由高得多。

网友:
跑满千兆需要2.5G口啊

网友D:
能跑940M,羡慕啊!我家联通1000M宽带只能跑出来300M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跑940M,羡慕啊!我家联通1000M宽带只能跑出来300M

我家电信300M可以跑400多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家电信300M可以跑400多兆

真好。不过我这联通倒是便宜,一条1000M加一条500M+四个手机号+两个iptv,一月才109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好。不过我这联通倒是便宜,一条1000M加一条500M+四个手机号+两个iptv,一月才109 ...

好便宜,我12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路由需要“8G双通道”内存这么大吗??

手上有嘛就往上插嘛,本着越大越好的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ATX 电源耗电多吧

是的,ATX电源转化效率没有12V直流ATX模块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n5095 n5105 做软路由很合适,功耗只有几瓦

N5095软路由要几大百啊,我这些都是淘汰下来的平台,废物利用不花钱呢,那几大百拿来交电费更香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能跑940M,羡慕啊!我家联通1000M宽带只能跑出来300M

你的路由或网线有问题。

我100M联通可以跑到140左右。300M可以跑到450M。

最爽的是移动宽带,上下对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的路由或网线有问题。

我100M联通可以跑到140左右。300M可以跑到450M。

路由器是TP的XDR5450,网线是绿联六类网线,光猫是联通营业厅100块买的,四个口都是千兆口,电脑有线和手机WiFi网速差不多,都在300M左右,装宽带的师傅来测过光衰说正常,打电话给机房问,说给的是1000M。可网速依然上不去,稳定在300M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路由器是TP的XDR5450,网线是绿联六类网线,光猫是联通营业厅100块买的,四个口都是千兆口,电脑有线和手 ...

应该是后台的事,投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后台的事,投诉

我是月交109,给俩宽带四个手机号,一条1000M的装家里,一条500M的装店里,店里还是用的四年前的路由器TP的6500千兆版,现在放店里,也是跑满500M,家里这个1000M,我买了更高配的路由,也是跑不上去,一年了,就这样用着
补上店里500M宽带的测速,这路由器都已经四年多了,跑满500M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