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包罗万象的各种电路板,多图(手机微距拍摄及技巧)

楼主(2022-11-11):
喜欢收集各种电路板,因为学校出来后就在这个行业。
在手机摄像头前面加了一个放大镜,比相机1:1放大倍数大的多(36楼更新自制的手机微距镜头),40楼更新拍摄方法和技巧。

这是光驱的激光头

这是卡片机的coms

这是华为手机的卡槽

手机主板的连接器

手机主板

这个是胶片卡片机的对焦系统线圈

这是某项目的电路板,朋友做的,类似电子游标卡尺的精确定位

胶片机卡片机主板

这个是海康监控的coms

苹果mac air的主板

主板上cpu的序列号

电感

这个元件我也不认识,就看好几层挺好看的

尼康数码单反主板

IBM笔记本触摸板

尼康相机排线

尼康相机曝光尺(取景器里面)

尼康相机显示屏背板

内存条

ibm笔记本 CPU

忘记是个什么零件了,可以勉强看见金线

mac 主板

网友A:
9.9包邮的那种手机微距镜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包邮的那种手机微距镜头吗?

镜头到手后就把镜片那些扔了,留的夹子,自己找的放大镜粘上,好用多了

网友:
电子世界的美。好技术!

网友B:
镜头很好,清晰而且没有畸变,传说中的“非球面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镜头很好,清晰而且没有畸变,传说中的“非球面镜片”?

手机镜头后面加了一个放大镜,单片的放大镜

网友:
清晰而且没有畸变

网友C:
这个原件叫 自恢复保险丝,属于有机正温度系数电阻
内部是一种高分子有机物,聚什么什么的什么。。正温度系数,就是温度越高电阻越大。。当产生过流时,温度升高电阻变大,分压变大,功率跟着变大,温度就更高。
温度高到到一定程度加热一段时间,里边的聚什么什么有机物就融解了,然后就断开了。没电流就不再加热了。。等温度降下来,里边的聚合物又聚合了,然后又可以导电了。。区别于传统一次性金属保险丝,可以达到自动恢复。不用每次都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原件叫 自恢复保险丝,属于有机正温度系数电阻
内部是一种高分子有机物,聚什么什么的什么。。正温度系 ...

多谢指点,我看着好看,还挑出了好几个留着

网友D:
拍的很漂亮,有摄影师的潜质

网友:
电子微距摄影!
大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的很漂亮,有摄影师的潜质

平时就玩摄影的,可以百度搜索“傻木摄影”
就是瞎玩

网友:
拍的漂亮,看作享受

网友:
拍得漂亮,镜头不错!没有畸变。

网友E:
我家一大堆,扔舍不得扔,卖没人要,用还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一大堆,扔舍不得扔,卖没人要,用还用不上

发个快递,到付就好,拍完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