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一台索尼CD随身听,不通电故障,大佬帮帮忙

楼主(2022-11-11):
先上两张电路图全貌

接上电源不通电,查了一下,有三个一样的IC,其中有一只那个SI Z的元件,中间的脚和左边的脚通路了

我指的这个元件,这个是不是稳压三极管啊,根据上面的标识,我没有查出来

请大哥们多多指教

网友:
电池盒被漏液腐蚀,先将其清理干净。

网友A:
S1 RB110C T100 贴片肖特基二极管 SOT-89

楼主:
电池盒没问题,只是有点儿锈,已经清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1 RB110C T100 贴片肖特基二极管 SOT-89

这么老的机子,贴片也能查出来!

网友:
外行看热闹,看不懂门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老的机子,贴片也能查出来!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

网友:
找到原理图的话,可以分析,否则,只能交给专业打理的人,毕竟专业的人修得多,应该手到擒来。

网友C:
测测hold这个开关试试?

网友:
一些开关接触不良也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测hold这个开关试试?

这个开关正常,我把每个开关喷点儿WD40?

网友:
从电池电路开始,一点点往里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 RB110C T100 贴片肖特基二极管 SOT-89

直接买 个sot-89装上就行,对吧?

网友:
3楼说的对,是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这是手册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D:
看看电池触点那里的过孔通电不。C407是并在电池触点正负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电池触点那里的过孔通电不。C407是并在电池触点正负极的

跟电池正极触点是通的,跟电源接口正极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