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华为TMN1APSU电源调流调压改装图解说明

楼主(2022-11-11):
原创华为TMN1APSU电源调流调压说明,网上已经有人搞出来了,但是都没人分享,技术都是私有的,现公开技术细节欢迎大家交流讨论,研究不易,欢迎骚扰,详细计算在PDF文件里面,机子在改高压的时候MCU完蛋了,没有测试图片了,一定要注意静电啊。大家玩电源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安全。不怕你们去卖我的资料,请尊重出处就行,感谢大家。祝大家开心炸机

网友A:
怎么改没看清,但颈椎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没看清,但颈椎好了

看图啊,拆那些,电位器都画好了,懂的都懂了,需要更细节只有看PDF图片里,有详细说明

网友:
成功治好了我的落枕。

网友:
这图看着确实费劲

网友:
赶上直播了,辛苦

网友:
这个电源不适合改可调…莫名其妙它就会自己炸了

网友:
楼主,调流点位图四的红框里,是两个元件全拆吗?

楼主(2022-12-19):
TMN1A调流有问题,电流取样有两路,调流不稳定不要下载了,不能删帖不然我就删除了控制需要运放了,或者单片机

楼主(2023-05-08):
调流方案有问题,取样是2路的,我只改了一路,简单调流需要用并联的两路电位器,以后在研究,大家不要下载文件了,当参考吧。以后更新方案在发出来

网友:
调压正常么?

网友(2024-02-12):
引用 楼主:
调流方案有问题,取样是2路的,我只改了一路,简单调流需要用并联的两路电位器,以后在研究,大家不要下载 ...

大佬,现在调流有进展吗

网友(2024-06-25):
大家好 请教下 这个电源使用的服务器型号有吗?还有就是  规格书里面说的A1 A2 A3是那几个引脚是I2C的地址  我想些PMBUS程序来控制这个电源

网友:
大家好 请教下 TMN1APSU 使用的服务器型号有吗  还有就是规格书里面写的A1 A2 A3是I2C的地址设定 是哪个引脚呢?
还有就是 我在尝试PMBUS来控制电源 但是I2C的地址不太明确 请大佬指出

网友(2025-02-27):
大佬你好 我想作为睿登6030前级用 只想把电压升到60-70之间固定 这样是不是简单点 有方案吗

网友(2025-04-01):
改42V,需要动哪些原件?

网友:
必须赞下楼主,请教下这个电源可以输入直流,直流输入时是不是也从品字口输入,

网友:
如果只想调压不调电流,前面几步是不是可以忽略,另外这个铭牌上有两种电压输出,如何才能输出56.1V,先行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