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铜底俩热管原装?铜芯?大号三热管直触?你觉得哪个散热器效果更好?

楼主(2022-11-11):
拆出几款AMD散热器,等会评测一下。大家猜猜哪个好?

有评测说热管两个都够用了,你觉得那?https://www.chinafix.com/portal.php?aid=15132&mod=view

楼主:
为了公平,AMD这款大面积铜底原装的我用这个红色的铜芯散热器的风扇测试。

另外看到AMD的原装散热器也分高低档,也一直缩水。。

楼主:
用服务器版本的信越硅脂

网友:
我猜热管多的散热强些。

网友:
哈哈,坐看直播。

楼主:
大家猜猜吧,晚上我给答案。

网友:
4x6mm热管12cm大单塔才60元。以下的就像“五福一安” 吃灰了。

网友A:
你这么取下来的,铜柱?

网友:
全铜底面匀热,4热管加个高转风扇。这个散热好,我也有1个感觉重了,所以没用上,加上我当时那款cpu发热不大。

网友:
铜芯圆柱散热好点

网友:
铜底两热管---超频三----铜芯

网友:
应该是铜底热管的好,但是前提是散热器做的好

网友:
要不要考虑全部散热器用同一个风扇来吹,保证风量差不多,不然风大的肯定相对效果好了。

网友:
同问,你的铜芯是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这东西散热挺不错的

楼主:
公布一下实际效果。测试用的是APU 3850

楼主:
总之感觉原装的铜底加热管不如热管直触。热管直触的和铜芯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取下来的,铜柱?

加热到一定程度,铜芯就掉下来了。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0331-1-1.html

原来的另外一个测试也证明,铜底加热管还是不如铜芯,热管直触的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