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修个LED灯泡吧

楼主(2022-11-11):
房客搬走了,留下一个开了也不太亮,关了半天才灭的LED灯泡,根据经验这肯定是一个或者几个灯珠给烧了,于是乎拆来看看,果然有一个烧黑了,翻找料板找个差不多的灯珠给焊下来,取出我10块钱买的加热台,一顿操作后上电测试,biu特for,一次点亮,找到一块钱一瓶的导热硅脂给上上量大管饱的加,LED烧灯珠一半都是散热不太好导致的。
刚好换下我小库房的钨丝灯泡,希望它能在新的岗位继续发光但不要发热,感谢观看~

网友:
修好后,若是驱动不出问题的话,还能继续再使用2~3年
(阻容降压也未必是蹩脚货)

网友A:
亮度不错  这种货  就不能常亮  厕所 车库 偶尔开开 ……

网友B:
你这焊接好差劲,哈哈,烙铁功率不行吧。

网友:
确实,LED用保温片焊接的还可以,但两根线焊接的确实不忍直视

网友:
换灯珠有工具就是方便

网友:
铝基板散热好,接线得用大点的烙铁才能焊的好看点。

网友C:
加热铝基板再焊,效果就好

网友D:
LED灯,一个灯珠老化,其他的也不久

网友:
看能工作多久

网友:
房东太节约了,,

网友:
知道时间亮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焊接好差劲,哈哈,烙铁功率不行吧。

烙铁头氧化了不上锡,我也很无奈啊,936还没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灯,一个灯珠老化,其他的也不久

只要我灯珠够多,灯泡就能一直用,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热铝基板再焊,效果就好

买个加热板也就十块钱,自己焊一根线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度不错  这种货  就不能常亮  厕所 车库 偶尔开开 ……

时间长散热压不住,就容易烧

网友:
怎么感觉你这是把灯珠换了个遍?

网友:
换一个灯珠的话,寿命不长的,因为其他灯珠很容易坏。所以led灯修理意义不是很大,除非自己会修。

网友:
按开关LED灯就烧灯珠。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焊点让人不忍直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