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大神看看这个丝印是什么二极管,咋查不到呢?

楼主(2022-11-11):
(图片)

网友:
查不到就查电路,看是用在哪的,大概就能确定是什么型号了

楼主:
嗯,一个Dell台式机的开关电源后级,功力不足,不敢分析啊,我感觉是肖特基二极管,不知对不对。

网友:
用二极管档量下管子的压降,低于0.4就是快恢复或者肖特基管子

网友:
貌似光宝的3A/100V肖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