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拆解』桌面铁质小风扇简单维修

楼主(2022-11-11):
『X拆解』桌面铁质小风扇简单维修拿到手就是这样的,支架的固定螺丝没有了,也转不动了

风扇质量不错,好早以前好像有折腾过

拆了,原来是输入线有点接触不良

重新焊接

夹头也重新固定

最后找来螺丝用螺丝胶固定

现在好了

用起来也很顺手,收工。

网友:
金属叶片,不错。。。。。

网友:
家里有两个这个风扇无刷电机的

网友A:
金属叶片不好用,变形了以后调不过来。

网友:
也有个一样的,黑色的,还在服役

网友:
小风扇修好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叶片不好用,变形了以后调不过来。

塑料的不能调吧

网友B:
竟然是金属叶片的

网友:
金属叶片,良心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竟然是金属叶片的

很薄的铝片,稍不注意  就整变形了

网友:
同款在用中

网友:
我也有一个比楼主这个大点的 从17年9月份买回来到现在几乎没关过 还是可以正常使用哈哈

网友:
有刷无刷?我一个一样外观的,有刷小电机,还是以前磁带机的那种,凑合用的类型,好几年了

网友:
有同款还打的得力的

网友:
这种小金属风扇挺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薄的铝片,稍不注意  就整变形了

这种风扇一般不会用铝叶片,用铁成本低强度高。

网友:
有同款的,我的是有刷电机,没多久就没力了,换成无刷带扇叶组件复活.

网友:
这种风扇用料不错,就是做工拉跨

网友: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也拆过,忘了叶片是什么材质的,应该不是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