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请教LED驱动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2-11-11):
家中一个LED台灯,前两天亮度突然下降到很低。

拆开后,目测无明显损坏的器件。曾怀疑灯珠的问题(5730),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均是好的,点亮的程度均匀,以直流电源代入,在电流140mA时亮度感觉正常。而加电测试驱动的输出感觉不正常。电压:13.15V,电流:15.3mA。测量整流输出在320V左右。

观察电容不鼓,电阻不糊,阻值也量不出问题,ES1D二极管也代换过,全无异常

像这种情况,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呢?

网友:
换个整流板

网友:
经验是那个恒流芯片经常坏。

网友:
大电解电容是否容量降低了,可更换一个看看

网友:
看图片 好像 恒流芯片 炸了

网友:
只能换恒流了

网友:
芯片中间都炸开了

网友:
筒灯我的是偶尔不亮,后来变成了偶尔亮。一直没有拆它。

楼主:
芯片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调节占空比控制电流。先加载直流到低压端看怎么样,排除电源问题。然后外围元件换个遍还有问题就是芯片了。哈哈哈

网友:
可以测一下给芯片供电的电容是否失容,中间较小的那个。

网友:
就是电容没啥容量了,我修过好多LED都是这种现象,换了电容就好了,不信你试试。

网友:
进来向坛友学习学习备用

网友:
找个容量相近,耐压一致的电容并上去先试试。

网友:
这种恒流板就几元钱,没修复必要。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容容量变小。

网友:
电解靠看能看出实际容量

网友:
外围没有原件坏那就只能换 恒流芯片了。

楼主:
在坛友们的指导下,终于涛声依旧了

并连一只50V1uF电容后好。

就是它在作祟。

加电正常。

网友:
此情此景我想说大电容换一个试试,容量失效果也是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