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2022年第26贴:内部满满当当-拆一腾达5口小交换机(TEH500S)

楼主(2022-11-11):
2022年第26贴了,天天拆电源,大家也看的没意思。想给大家发美女看,问题是穿的多的大家不爱看,穿的少的不敢发啊!
今天换一口味,不拆电源了,拆一腾达5口小交换机,内部满满当当的,安排给大家看看
这交换机不知道哪儿来的,没有电源,不知道好坏,也就一只没有用武之地

交换机个头很小很小,对比一下打火机。

前面板5个指示灯,品牌,型号

后面5个百兆网口,一个电源口。电源是AC,不是DC,看来一铁牛变压器

底面,中国的企业,中国制造,没有一个中国字,难道这是出口产品?防拆标签还在,看样子没有动过

这是2007年12月的意思吗?15年了?

拆看后,内部满满当当,这绝对是正品,不是山货

主芯片ADM6996FC

3个网变

25.000晶振

因为是交流供电,电源部分东西多一些,带整流滤波,还有电源管理芯片等等

现在基本见不到这种交流供电,机内整流滤波的设备了

电源管理芯片MC34063

电路板背面,整洁

OK!发帖完毕,兄弟们说说,不想说交换机,说美女也行!
===================================================
2022-11-12后记
感谢兄弟们的回复!帮我理清思路,使用12VDC电源没有问题!
输入交流9V,经过桥式整流和滤波后大概9×1.414=12.726V,又拆开看了看,34063前的滤波电容是耐压25V的,更没有问题了,34063后的滤波电容是耐压10V的,两个长得一模一样,25V的字样又有些不太好看到,就以为前面也是10V的,不敢上12V电源。后面计算+查看,确定了没有问题。配上前面修的电源(2022年第16贴:一只可怕的山寨12V1A电源(KX0100120DC))完美工作,那个电源是个奇葩电源,12V的电源用的耐压10V的电解,经测试可以长时间使用,但还是不放心,更换耐压高的。
OK!再次谢谢兄弟们!

楼主:
因为是交流9V电源,一时间,还没找到合适的。交换机电源部分电解电容耐压10V,也没敢上12V的电源。等找到再测试好坏~

网友:
用DC9V也可以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交流9V电源,一时间,还没找到合适的。交换机电源部分电解电容耐压10V,也没敢上12V的电源。等找到再 ...

不用测都是好的,不用去找AC电源,DC电源插上一样用,9V-12V都可以,第一个滤波电容应该是16V或25V的,再进去的那些电容实际都是用5V或3.3V的电压了。

网友:
想当年,这也是百元价位的网络设备。

网友:
看电话号,是深圳的。

网友:
紧挨着电源插座就是四个整流二极管,9V交流电整流以后基本也达到12.7V了,直接插个12V的直流电源绝对没问题。

网友:
百兆其实也够用了

网友:
用交流电的小设备,内部有整流电路,可以直接上电压差不多的直流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交流9V电源,一时间,还没找到合适的。交换机电源部分电解电容耐压10V,也没敢上12V的电源。等找到再 ...

9VAC整流滤波后应该是11V左右 12VDC拱进去问题不大

网友:
直接插9VDC没关系

网友:
9V-12Vdc电源随便用,34063的工作电压可以达到30V的

网友:
感觉吧,零件多零件满不一定就是更好,现在科技进步了,集成化更高,一个芯片可以做到以前的一堆零件的事。音乐除外!数字的就没有模拟的好

网友:
老货做工不错,功耗低,缺陷是带宽低,下载东西流量会受限。

网友:
dc芯片是34063,上12V肯定没问题。

网友:
既然是用AC9V的,那么整流桥后面的滤波电容不止10V,一般最低16V,用12V直流电源肯定没问题。

网友:
嗯嗯,用料比较充足,我记得04年以前买买过1个五开交换机,并不便宜

网友:
在当年这东西也要不少米

网友:
34563降压而且效率也不高,现在大部分都直接5伏输入

网友:
以前的路由器,交换机都用的9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