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锂电池保护板怎么样,接太阳能板的时候还需要安装这个保护板吗

楼主(2022-11-11):
这个板子怎么样,锂电池保护板
接太阳能板的时候有个太阳能控制器,3.2V的锂电池还需要安装这个保护板吗

楼主:
有懂的吗,支个招

网友:
当然要接保护板的,好像是4串的保护板

网友:
如果电池一致性非常好,应急可以不接保护板,电池一般和长期使用还是要把保护板接上的

网友:
多重保护比较好些

网友:
必须保护板

网友:
3.2v铁锂电池也要接保护板,3.2和3.7的保护板不一样,要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