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了安全,电热水器用水断电装置

楼主(2022-11-11):
为了安全,自己做了个用水断电装置。原理是在热水器进水端安装水流传感器,用水时常闭继电器断开,切断电源火线。
下图为使用的水流传感器

恒腾HT-60

此传感器原用于控制水泵,当有水流过时内部可控硅导通,控制水泵运转,相当灵敏。当有水流过时,线路两端有几十K电阻,用此信号控制继电器工作。
下图为用洞洞板搭接的继电器控制电路。

12V电源用路由器电源提供,继电器使用常闭触点,继电器控制火线。以下为传感器安装图。

控制部分已装入热水器内部,就不拆开了。实际使用效果很好。
谢谢观看。

网友A:
可靠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靠性如何?

用半年多了,目前为止没有发现问题。其实这种东西,因为简单所以可靠,洗澡的时候经常留意下是否有继电器吸合断开的声音就可以了。

网友B:
不错,有条件可以用交流接触器,不用直流电源,双线都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有条件可以用交流接触器,不用直流电源,双线都断开

刚开始用的是交流接触器,但是家里用吸合断开的声音太大了,所以才改了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半年多了,目前为止没有发现问题。其实这种东西,因为简单所以可靠,洗澡的时候经常留意下是否有继电器 ...

再加个绿色的led灯,断电后,绿灯亮,这样比听继电器要好点

网友:
用交流接触器就不要拆热水器了,可以安装在插座附近。

网友:
既然已经这样做了,还是双线断开好

网友C:
假设一下 没有用水的时候热水器漏电了,通电,水带电,龙头也带电,然后洗澡的一摸龙头,触电了挂了,然后开水,断电,把自己洗干净擦干净
再假设一下,洗的过程中漏电了,这个时候因为正在用水,没电,洗完了一关龙头,来电了,顺着龙头把人电死了,然后把自己擦干净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设一下 没有用水的时候热水器漏电了,通电,水带电,龙头也带电,然后洗澡的一摸龙头,触电了挂了,然后 ...

有那么点意思,脑补一下..........................

另外,楼主说:洗澡的时候经常留意下是否有继电器吸合断开的声音就可以了。

为何要留意呢??电热水器,外壳上,通电时,不是有指示灯吗???

网友:
插头用带漏电保护的

网友D:
有可靠的地线,加上漏保空开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一下 没有用水的时候热水器漏电了,通电,水带电,龙头也带电,然后洗澡的一摸龙头,触电了挂了,然后 ...

多虑了,前面还有漏电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靠的地线,加上漏保空开应该就行了!

以前的房子,没有等电位地线。

网友E:
这种继电器我记得大都是单路的,应该用双路的继电器更安全些,一般的10A以上继电器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继电器我记得大都是单路的,应该用双路的继电器更安全些,一般的10A以上继电器都可以的 ...

是单路的,只是断开了火线。

网友:
给这个装置再加一个指示灯比较好!

能达到目的就是不错的改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单路的,只是断开了火线。

最好用双路的,因为零线带电的事也很多,当然接地和漏电保护器要更重要

网友:
水流传感器,现在的小产品真是多啊。

网友:
好像网上有卖的,叫什么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