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品控如此优秀吗?三年刚过就挂了

楼主(2022-11-11):
一台显示器,三年刚过就挂了?
AOC的

故障现象是不开机,指示灯不亮
拆开看了看,电源板上目测没有烧坏的零件

躺在散热片上的是SMN0665

KBP206G,这是整流管吗?

这个16脚芯片好像是背光控制,型号为OZ9998MGN。下方的看不清楚,丝印尾数是303

板子上也没几个零件
保险没坏,主电容有电,人肉测试在300V左右,断电半分钟都电到我手指头发麻,沃日。。。。。。。。
哪位大屌高手指点一下,可能坏哪儿了?
太复杂就算了,反正不是自己的。某宝看了,这货20块钱到手,貌似很便宜。

网友:
这太便宜了,修不如换电源板

网友:
换吧,板子可以寄给维修UP主加个素材。

网友:
测变压器输出端,电压正常的话检查低端控制芯片,反馈等。
如果电压不正常,检查pwm芯片与功率管

网友:
如果是需要换功率管或者芯片的话,不如直接换板子来的合算

网友:
查U901外围电路,那三个334串联的应该是启动电阻

网友:
不是自己的修什么修?你修了,以后有问题都是找你。

网友:
换就好,不用修,话说AOC的板子也就这样了吗?太简洁了吧

网友:
精准质保,哈哈哈哈

网友:
修电源分前级和后级,前级最好修,无非就是三大件,大电容,开关管,启动电阻,如都是正常的,开关管通电几分钟后应当有一点点温升,否则电源就是没有起振。同时测量整机电流也很小。

网友:
10年+的二手三桑路过

网友:
明显是电源没起震,查查六楼发的照片那3个电阻。

网友:
有发票的,按发票时间算保修期。没有的,一般会按出厂日期延后3个月作为保修期。大件电子产品一般做法。不过既然被开壳了,那就自己修吧。

网友:
断电后高压没泄放掉,可能是没有起振。。。。

网友:
主电容断电一会儿后还有电压,那证明电源没起振,那就查电源管理芯片,估计是供电电阻问题

网友:
我家有个09年买的AOC,还在服役中,不过开的少了,笔记本是主力

网友A:
指示灯不亮不代表电源板故障,通电测试这里的输出电压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不亮不代表电源板故障,通电测试这里的输出电压各是多少?

没电压,测过了

网友:
C905.C909.C920电压是多少?